一个一箭双雕的隔离电源

楼主(2010-02-18):
网上找的电路,不知有没有人用过!之前用过MAX253做过,当然电路的前级加了一个LM2575,如果用这个电路可以一个MC34063就搞定了.

网友:
和楼主同问下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有一个项目里需要3.3-3.3v的隔离电源,电流很小,给一个ad采集的单片机就可以
从深圳那边定过小型sip-4封装的模块,要8-10块钱一个,空载电流比我单片机需要的供电电流高好几倍,前几天坏了一个,用钳子一点点弄碎封装的树脂胶,发现里面是几个三极管和小的磁环做变压器。

Max253电路简单,而且还可以关断省电。不知楼主能否共享一下max253的设计。
34063不知道效率如何能达到什么程度。回头焊一个试试,这个图上的变压器用什么样的好

还有个问题就是只是小批量生产,变压器怎么弄,有没有成品的超小型的磁环变压器可以买到。批量小,定做肯定不值当的了。
如果有可能找到变压器,我再去测试253是不是可行

楼主:
MAX253的电路很简单的,只是那个变压器的圈数比要试.我用的是公司以前就有的,所以只是抄电路就可以用.
还要注意,后级整流管,和整流电路的不同得到的电压也是不同的.
原来公司的可能是变压器比数做小了,结果整流管用5819可以,4001就不行.就是压降问题.

网友:
谢谢lgl_debug,看来用datasheet上那个图就可以,省了我去焊一遍做测试了,看来关键还是变压器
希望能找到小的成品磁环变压器

这里有34063的讨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77462&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tkdr2001&bbs_id=9999

网友:
这本书里面有关于变压器设计方面的资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8551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yang18&bbs_id=9999

网友:
我也很想搞这样的隔离电源,很多地方都会用到,毕竟自己设计心理有数放心多了。

网友:
这个我到也想设计个。非常有用的!

楼主:
谢谢提供的资料,【4楼】 xyang18 狗头军师.

如果用的人多我们可以去定一些回来,我想也就1块钱左右一个吧!
线径可以通过功率电流算出来. 中心插头就一是50%的位置.
就是是匝数比问题.

网友:
用过村田的DC-DC隔离模块。5V转5V的,发现空载时有50多MA,但是满载时效率的确可以达到80%。用33063作过反激式,就是VCC(6V)--线圈--33063内部三极管C级---E级接地,输出从变压器PC40,EE16骨架另一个线圈的同名端输出+ — 14V,空载电流5-10MA。基本上是芯片自身的静态功耗。使用MOS开关管型的芯片功耗应该更低。但是这个电路第一次看到这样用的。的确是一箭双雕

网友:
支持搞些变压器回来

楼主:
谢谢,【12楼】 hailing 分享.
我个人认为只要不是手持机,5V的功耗大一点也没问题,只要MC34063工作稳定,不坏.
顶图上主电源是一定要长期供电的,然后分两组出来给RS485,或AD前端的运放供电.

【5楼】 hetao7241 ,【7楼】 kouxiangtang  ,【13楼】 yixin
我也想做只是只做几个样品,价格高,且不一定真正用得上.
做一个输入5V,输出+/-5V的我想最常用到. 如果有可能的话,再打一次测试板的PCB.

网友(2010-05-01):
谢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
刚开始感觉很新颖,仔细想来许多多输出电源也是这么干的,只是用半波。这个电路改用半波,就明白很普通了。

网友(2010-06-29):
正负5伏的驱动能力奇弱,要在C21和C22上并电阻才有可能具有较好的扇出能力。

网友:
共用一个电感,会不会互相干扰?

网友(2010-08-13):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2010-10-12):
回复 网友A:

max253不错,有人做变压器样品的话我买几个来试下,5-5v

adum5000也行的,如果不在乎价格的话
                支持隔离的500mA  5-5v  5-3.3v  3.3-3.3v  3.3-5v

网友(2012-12-02):
好贴,回头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不是好主意. 变压器和降压的电感严重互相影响, 两边都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