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们看邵贝贝那本书都花了多久啊?

楼主(2010-02-18):
刚刚看到有个牛人说花了几天时间就看通了,我看了一个星期才把第三章,和第四章看明白,连这本书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网友:
因人而异很正常,我就还没看完。

网友:
我看了三年了,还没看明白,干脆不看了

网友(2010-06-04):
我们经理说他看了十遍……

网友:
第一個月暈頭轉嚮,之後就好多了;平時也不是每個函數都用,用什麽看什麽。

网友:
其实,要了解些嵌入式操作系统概念后,再来看ucos那本书,要好得多,坛子里有人说过,那本书主要不是讲应用的,实际上是ucos的白皮书(技术手册)。

一上来就看那本书,很容易陷入一些细枝末节的小技巧中,比如那个map表,讲了几大篇,其实正真的目的就是把那个表中的数据按bit排列后,找出第1个不是0的bit的位置(下标),这个位置就是最高优先级。

讲嵌入式操作系统概念的书,市面上也很多,有深有浅,我就不细说了。

网友(2011-04-18):
回复 网友A:
其实,要了解些嵌入式操作系统概念后,再来看ucos那本书,要好得多,坛子里有人说过,那本书主要不是讲应用的,实际上是ucos的白皮书(技术手册)。
一上来就看那本书,很容易陷入一些细枝末节的小技巧中,比如那个map表,讲了几大篇,其实正真的目的就是把那个表中的数据按bit排列后,找出第1个不是0的bit的位置(下标),这个位置就是最高优先级。
讲嵌入式操作系统概念的书,市面上也很多,有深有浅,我就不细说了。

请推荐一二本,谢谢

网友:
刚出道的时候, 因为项目买过这本书. 当时花了几天看了前面大概100页. 后来我当时的老大, 也参与到项目中来. 看这本书, 花了两三天....当时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看其它类似操作系统, 也就最多两三天....基础与经验问题. 慢慢熬, 这些东西自然就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这本书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内核的任务调度。 应该是456章吧 。这个搞熟练了 后面就很快了。其实这本书本身是不难的,你要接触过那些概念的话 一个礼拜可以看两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甚是。

高手

网友:
就如5楼所说

我至今未明白那个map表是怎么来的

看第一次,没看几天,就去恶补,链表,结构体

看第二次,又恶补了下 指针

第三次,终于浑浑噩噩看完。理解的似是而非

总计大约一年的时候,断断续续的~~~~

网友(2011-05-29):
1.5天一章,上班打酱油看

网友:
可以先看下周立功公司出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Small RTOS51原理及应用》,再看ucos ii就容易理解一点了。
我觉得Small RTOS51很多是模仿ucos ii,而这本书介绍得很详细。我在看懂了上面这本书后,邵贝贝那本书就只是查而已了。

网友:
邵贝贝那本书看过一遍,大概意思全明白了,但是具体细节懂了30%,按理说再看两遍就明白,但是我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毫无意义。从Micrium下载的Port里面恰好有《μC/OS-II V2.xx Reference Manual》,花了四个小时读一遍加上几十页的笔记,我算是彻底掌握了。

网友:
看了一遍没看懂,就直接自己去写了一个小型的os。。。

网友:
看了2年还没看完

网友:
看了2年多了也还没看完

网友:
每个细节都要看吗

网友:
初学者不要看这本书,任哲的那本书还可以。

不建议学习ucos

网友(2011-07-09):
看了 没实际写过

网友:
曾经以UCOS作为教学用的操作系统,发现这本书不适合教学,只是一本代码说明书。

网友:
差不多一个星期吧,其实uCOS-II源码千篇一律,主要掌握一些数据结构的算法!

网友:
看操作系统原理,大概2-3个月。

烧杯杯的1个星期明白大概(跑起来程序)。

彻底研究,大概一个月。

但是现在还是不是非常清楚m3的堆栈编译处理,所以,还是不会移植。

网友:
尼玛,,,都是高人哦 ,,,,,偶05年就买了,,一直没看完

网友:
因人而异吧

网友:
UCOS也买了好久,但一直还在small rtos上徘徊

网友(2011-08-30):
看了好久了  没头绪  勉强有了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