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mach3.04 安装后。设置端口 单位 电机设置后。。加载了G代码,点击开始。它

楼主(2010-02-18):
新人求教。mach3.04 安装后。设置端口 单位 电机设置后。。加载了G代码,点击开始。它怎么不运行代码呀?

楼主:
点击开始 没反映。不运行代码呀

网友:
是不是停止没点掉?

楼主:
哪个按钮是停止呢? 我挨个都点了。没反映 G代码的窗口里面代码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里面的停止 和紧急停止点了都没反映。加载的G代码不运行。软件界面上的按钮我点遍了。怎么点都不运行。晕了。

楼主:
我自己用洞洞板焊的接口板和电机驱动板。接口板是用6个电阻直连的3路控制。我没有74系列的芯片。
驱动板是用L297 L298焊的。上电后电机锁死。接上电脑,运行这个mach3 加载G代码 怎么弄都不运行G代码。。

驱动板我只焊好了一块,接了一个电机。是不是得把3块驱动板都接上才能运行呢?

网友: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了么?电脑有没有出现过蓝屏?

楼主:
弄了2天了。启动过很多回。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mach3驱动已经装好。

一开始用mach2 蓝屏。就换mach3了。

楼主:
mach3没有蓝屏过。

楼主:
电脑也换了一台。还是一样。

楼主:
如果只运行软件。不连接雕刻机的接口板。它能运行吗?

网友B: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以下这个软件,这个版本的mach3即使在没有并口的电脑下也能执行G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载安装了。没有连接电机驱动板的情况下运行G代码正常。马上把驱动板 电机都接上再试试。。

非常感谢。

楼主:
把驱动板 电机都连好。加载G代码运行。电机正常运转。

太好了。

再焊两块驱动板 然后该组装机械部分了。机械部分是难点呀。工具有限。 联轴器,光轴都还没有着落。

网友:
看下紧急停止是不是在一闪一闪的

网友:
多谢12楼兄弟,下载了您的MACH3,是我所下载最稳定的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将你的DIY过程拍摄并上传上来吧 :)

我可不敢来献丑。我的雕刻机如果能做成。那么成本大概在100元左右吧。这样的东西拿上来,笑翻你们。

而且我的工作都是闲暇时候一点一点做的。进展非常慢。材料还没备齐。

网友:
100元的雕刻机?真的想看看

网友:
手机上的,先记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哟!今天运行一个大点的东东,是限行的。有破解吗?

网友:
G代码有多少行?
我现在还没有雕刻机,这个软件只是装上后玩玩的。
限行后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
楼主你试一下这个: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06655&bbs_page_no=1&bbs_id=1027

网友(2011-03-02):
站长有文泰下载的地方吗?谢谢了。

网友(2011-08-12):
我的mach3接两相雷塞步进电机转,五相步进电机不转,用维宏卡驱动五相电机转,这事怎么回事呀

网友(2012-04-30):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以下这个软件,这个版本的mach3即使在没有并口的电脑下也能执行G代码。 ...

四轴的控制器!结果安装完MACH 3后也出现的那个朋友的故障,我也想试试你发的那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