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无线模块应用

楼主(2010-02-19):
nRF2401测试程序,两块同样nRF2401学习板子上演示数据同步。
视频演示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yODYxOTc2.html

nRF2401学习板子图片 (原文件名:DSC05668.JPG)

源程序:
/***********************************************************/
/*nRF2401学习板V1.0                                       */
/*创建人  :郑 文(ClimberWin)  日期:2010-02-18   */
/*功能描述:nRF2401无线数据传输                 */
/*芯片    :STC89C51RC  晶振 11.0592M       */
/*版本    :V1.0                                                  */
/***********************************************************/
//测试OK,功能描述:
//8个LED接在P0口,低电平有效
//按键1是LED加 按键2LED减  按键3 LED全亮 按键4 LED全灭
//两块同样的板子能够通过无线控制实现LED显示同步,串口输出数据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端口定义
sbit nRF2401_PWR_UP = P1^4;
sbit nRF2401_CE     = P1^5;
sbit nRF2401_CS     = P1^7;
//////////////////////
sbit DR1    = P1^1;   //通道1
sbit CLK1   = P3^2;
sbit DATA   = P1^0;
//////////////////////
sbit DR2    = P1^3;   //通道2
sbit CLK2   = P1^6;
sbit DOUT2  = P1^2;
///////LED定义//////////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1;
sbit LED3  = P0^2;
sbit LED4  = P0^3;
sbit LED5  = P0^4;
sbit LED6  = P0^5;
sbit LED7  = P0^6;
sbit LED8  = P0^7;
///////按键定义////////////
sbit K1  = P3^3;
sbit K2  = P3^4;
sbit K3  = P3^5;
sbit K4  = P3^6;

sbit speaker=P3^7;//蜂鸣器输出引脚

//Configuration Word       datasheet(page17 of 37)
//Reserved for testing
#define TEST_2         0x8E     //MSB    D143~D136
#define TEST_1         0x08     //       D135~D128
#define TEST_0         0x1C     //       D127~D120

#define DATA2_W        2*8      //通道2 payload数据长度设置(bit)
#define DATA1_W        28*8      //通道1 payload数据长度设置(bit)
//NOTE: DATAx_W(bits)<=256 - ADDR_W - CRC                datasheet(page17 of 37)
#define ADDR2_4      0x00//通道2接收地址
#define ADDR2_3      0x00
#define ADDR2_2      0x00
#define ADDR2_1      0x00
#define ADDR2_0      0x01

#define ADDR1_4      0x00//通道1接收地址
#define ADDR1_3      0x00
#define ADDR1_2      0x00
#define ADDR1_1      0x34
#define ADDR1_0      0x12

#define ADDR_W       2*8    //发送/接收地址宽度(单位:Bit)
#define CRC_L        0x1    //CRC 模式  0:8 位  1:16 位
#define CRC_EN       0x1    //CRC 校验  0:禁用  1:启用

#define RX2_EN       0x0    //双通道功能0:禁用  1:启用
#define CM           0x1    //0:Direct mode   1:ShockBurst mode
#define RFDR_SB      0x0    //传输速率0:250kbps 1:1Mbps(requires 16MHZ crystal)
#define XO_F         0x3    //晶振频率 D12-D10(000:4MHZ  001:8MHZ  010:12MHZ  011:16MHZ  100:20MHZ)
#define RF_PWR       0x3    //发射模式的输出功率D9-D8(00:-20dBm  01:-10dBm  10:-5dBm  11:0dBm)

#define RF_CH        0x2    //Channel 发射频率设置Channel=2400MHz+RF_CH * 1.0MHz  datasheet(page22 of 37)
#define RXEN         0x0    //0:transmit mode    1:receive mode

uchar code nRF2401_Config_Word[18] =
{
TEST_2, TEST_1, TEST_0, DATA2_W, DATA1_W, ADDR2_4, ADDR2_3, ADDR2_2,
ADDR2_1,ADDR2_0,ADDR1_4,ADDR1_3, ADDR1_2, ADDR1_1, ADDR1_0,(ADDR_W<<2 | CRC_L<<1 | CRC_EN),
(RX2_EN<<7 | CM<<6 | RFDR_SB<<5 | XO_F <<2 | RF_PWR),(RF_CH<<1 | RXEN)
};

uchar code Channel_Addr[]={0x34,0x12,0x00,0x00,0x00};//设置通道1地址,发射和接收必须匹配
uchar nRF2401_Data[32]; //定义nRF2401数据发送接收临时存储地址
uchar nRF2401_flag;//定义标志位,bit7-bit2 暂时保留 | bit0:是否有接收数据标志位 1:有 0:无
                                                  //| bit1:是否有按键数据标志位 1:有 0:无
/*****************************************/
void delayms(uint count); //延时程序
void speakertest(void);   //蜂鸣器程序
uchar nRF2401_Read_Byte(void); //读字节
void nRF2401_Write_Byte(uchar Send_Byte);//写字节
void nRF2401_config(void);   //参数配置
void nRF2401_Transmit_Mode(void); //设置为发射模式
void nRF2401_Receive_Mode(void);  //设置为接收模式
void nRF2401_Transmit_Data(uchar TxBuf[]);  //nRF2401发送数据子程序
void nRF2401_Receive_Data(uchar *data_temp);//nRF2401接收数据子程序
void init_rs232(void);           //串口初始化
void keytest(void);  //按键测试程序
/*****************************************/
/*************延时子程序star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延时子程序end****************/
/* 串口通信初始化设置 */
void init_rs232(void)
{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D;    //波特率 9600  11.0592MHZ 时候
TL1=0XFD;
TMOD=0X20;
TR1=1;
}
void speakertest(void)//蜂鸣器程序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
  speaker=0;
  delayms(1);
  speaker=1;
  delayms(1);
  }
}
/*****************************************/
void keytest(void)  //按键测试程序
{
////////按键K1判断程序////////
  while(K1==0)
  {
  delayms(100);//按键去抖
   if(K1==1)
   {
   nRF2401_flag|=0x02; //按键标志位nRF2401_flag_bit1=1
   speakertest();
   nRF2401_Data[0]++;
   }
   else
   {;}
  }
/////////////////////////////
////////按键K2判断程序////////
  while(K2==0)
  {
   delayms(100);//按键去抖
   if(K2==1)
   {
   nRF2401_flag|=0x02; //按键标志位nRF2401_flag_bit1=1
   speakertest();
   nRF2401_Data[0]--;
   }
   else
   {nRF2401_flag&=0xfd; } //清除按键标志位nRF2401_flag_bit1=0
  }
/////////////////////////////
////////按键K3判断程序////////
  while(K3==0)
  {
  delayms(100);//按键去抖
   if(K3==1)
   {
   nRF2401_flag|=0x02; //按键标志位nRF2401_flag_bit1=1
   speakertest();
   nRF2401_Data[0]=0x00;
   }
   else
    {nRF2401_flag&=0xfd; } //清除按键标志位nRF2401_flag_bit1=0
  }
/////////////////////////////
////////按键K4判断程序////////
  while(K4==0)
  {
  delayms(100);//按键去抖
   if(K4==1)
   {
   nRF2401_flag|=0x02; //按键标志位nRF2401_flag_bit1=1
   speakertest();
   nRF2401_Data[0]=0xff;
   }
   else
   {nRF2401_flag&=0xfd; } //清除按键标志位nRF2401_flag_bit1=0
  }

  if((nRF2401_flag&0x02)==0x02)//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P0=~nRF2401_Data[0];
   nRF2401_Transmit_Mode();        //设置为发送模式
   nRF2401_Transmit_Data(nRF2401_Data); //发送数据
   nRF2401_Receive_Mode();         //设置为接收模式
   nRF2401_flag&=0xfd; //清除按键标志位nRF2401_flag_bit1=0
  }
  else
  {;}

}
/************读数据子程序***********/
uchar nRF2401_Read_Byte(void)
{
  uchar i,j,temp;
  temp=0x00;
  for (i=0;i<8;i++)
   {
      CLK1=1;
      _nop_();
      if (DATA==1) j=1;
      else j=0;
      temp=(temp<<1)|j;
      CLK1=0;
   }
  return temp;
}
/************写数据子程序***********/
void nRF2401_Write_Byte(uchar Send_Byte)
{
uchar i;
for (i=0;i<8;i++)
   {
      Send_Byte=Send_Byte<<1;
   DATA=CY; //读进位数据
      CLK1=1;
      _nop_();
      CLK1=0;
   }
}

/*********配置参数子程序***********/
void nRF2401_config(void)
{
uchar i;
//////stand by/////////////
nRF2401_PWR_UP=1;
    nRF2401_CE=0;
    nRF2401_CS=0;
/////////////////////////////      datasheet(page24 of 37)
delayms(3);// PWR_DWN -> ST_BY_mode | MAX 3ms | name: Tpd2sby |
nRF2401_CS=1;     //进入配置模式Configuration
////18个字节的配置字////////////// datasheet(page17 of 37)
for (i=0;i<18;i++)
{
     nRF2401_Write_Byte(nRF2401_Config_Word);
}
delayms(1);
nRF2401_CS=0;    //nRF2401_CS 置低使配置有效  datasheet(page26 of 37);
}

/*********设置发射模式子程序*********/
void nRF2401_Transmit_Mode(void)
{
nRF2401_PWR_UP=1; //进入配置模式
nRF2401_CE=0;
nRF2401_CS=1;
delayms(1);
//RXEN(bit0)=0 transmit mode ; datasheet(page22 of 37);
DATA =0;
CLK1=1;
_nop_();
CLK1=0;
//设置为Active(Tx)模式
nRF2401_CE=1;
nRF2401_CS=0;
    delayms(1);
}
/*********设置接收模式子程序*********/
void nRF2401_Receive_Mode(void)
{
nRF2401_PWR_UP = 1; //进入配置模式
nRF2401_CE=0;
nRF2401_CS=1;
delayms(1);
//RXEN(bit0)=1 receive mode ; datasheet(page22 of 37);
DATA =1;
CLK1=1;
_nop_();
CLK1=0;
//设置为Active(Rx)模式
    nRF2401_CE=1;
nRF2401_CS=0;
delayms(1);
}

//接收方通道硬件地址

/********发送数据子程序*********/
void nRF2401_Transmit_Data(uchar TxBuf[]) //datasheet(page22 of 37);
{
uchar i;
nRF2401_CE=1;
delayms(1);
for (i=0;i< (ADDR_W/8);i++)//写入接收地址(按字节对齐)
{
  nRF2401_Write_Byte(Channel_Addr);
}
for (i=0;i<(DATA1_W/8);i++)//写入需要发送的数据(按字节对齐)
{
  nRF2401_Write_Byte(TxBuf);
}
nRF2401_CE=0; //nRF2401_CE 置低使发送有效
delayms(1);
}

/********接收数据子程序*********/
void nRF2401_Receive_Data(uchar *data_temp)
{
uchar i;
if (DR1==1) //接收完毕后,DR1自动为0  datasheet(page28 of 37);
{
    for (i=0; i<DATA1_W/8; i++)
    {
  *data_temp=nRF2401_Read_Byte();
  data_temp++;
     }
  nRF2401_flag|=0x01; //接收标志位nRF2401_flag_bit0=1
}
else
{nRF2401_flag&=0xfe;}//接收标志位nRF2401_flag_bit0=0
}

void main(void)
{
    delayms(1000);//开机延时
nRF2401_Data[0] = 0;
    init_rs232();  //串口初始化
    TI=1;          //串口发射有效
nRF2401_config(); //nRF2401初始化配置
    delayms(100);
speakertest();  //蜂鸣器叫一声

nRF2401_Transmit_Mode();            //设置为发送模式
nRF2401_Transmit_Data(nRF2401_Data);//发送测试数据
nRF2401_Receive_Mode();             //设置为接收模式
SBUF=0x55; //串口输出0x55 测试是否有正确的串口数据
delayms(100);
while (1)
{
  nRF2401_Receive_Data(nRF2401_Data);//接收数据,并存放到nRF2401_Data[32]数组中
  if (nRF2401_flag&0x01==0x01) //判断是否有数据收到
  {
   P0=~nRF2401_Data[0];
      SBUF=nRF2401_Data[0];
  }
        else
  {;}
      keytest();  //调用按键子程序,无线发送数据
}
}

网友(2010-04-08):
非常感谢,记号加使用

网友(2010-05-19):
我看到了郑老师的帖子。。。。。

网友:
看过,受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板子哪有卖

网友:
人人都顶
不顶不行

网友(2010-07-02):
非常感谢,正好买了几片2401还没用

网友:
这个模块收发距离有多远?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09-05):
这个东西好啊 必须mark

网友:
楼主,有原理图吗??

网友:
呵呵,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2010-10-10):
LZ,我的NRF24L01只有8个脚。
分别是 vcc gnd CE CSN SCK MOSI MISO IRQ
和你定义的管教不一样,你能够指教下,我怎么驱动我的NRF24L01!

楼主:
回复 网友B:

nrf2401和nrf24L01使用有些不一样的,我还没实际调试过nRF24L01,我现在也讲不出来,你可以看datasheet比较下,一种会用了另外一种用法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
从上到下,看到最多的是mark

网友:
climberwin ,请问是用NXP的RF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nRF2401是Nordic 公司的

网友(2011-06-23):
记号一下

网友:
尝试是失败之父,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
太好了。学习中

网友:
坛里少有nordic应用的,这里顶了,就是模块太贵了。尤其是现在新出的几款带网络协议的。

网友:
郑文老师嘛~~~挖帖

网友:
学习,距离能达到多远,,

网友:
这种模块电源是3.3V,楼主直接用的5V?

网友:
学习啊。我现在在学这

网友(2011-07-23):
楼主,爱死你了,我本来只有汇编的程序,没看就丢了,弄得我只好开高价买一个蓝牙模块,哈哈哈哈,谢谢楼主,新手,请指教

网友:
无线的发送模块在哪里购买呢

网友:
模块多少钱大概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比较敏感~~~

网友:
LZ还在吗?在就联系我,QQ1047199608

网友:
哇 郑老师 顶下

网友:
刚好有一对无线模块,没时间玩!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弄2片来玩玩?

网友:
楼主 你的数据是好久发送一次啊  实时效果如何啊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接受和发射用的同一个程序吗?谢谢

网友:
看的有点头晕,我先谢谢 楼主了,做个记号以后慢慢看

网友(2011-08-22):
做个标记,嘿嘿。

网友(2011-12-08):
回复 楼主:

谢谢您了,我现在正在写c51控制的nrf2401程序。有了这个程序我就省了很多事情了!

网友(2012-02-19):
回复 楼主:

请教:怎么个mark法?

网友:
无线模块,我也玩玩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调试通过。。。

网友(2012-04-17):
大哥 不知道你对无线传输模块A7105有多少了解,我想做一个单片机无线传输的排队叫号系统,无线模块的程序不太会写,这是我现有的程序,需要一个单片机+A7105作为主机   一个A7105+单片机+lcd作为从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sounder=P3^7;

uchar prompt1[]="Your No.is 00!";
uchar prompt2[]="No.00 Go To Win.0";
uchar prompt3[]="Queue is full ";
uchar prompt4[]="Queue is empty !";

uint num_count=0;                  //排队叫的号码
uint rank_number[20]={0};          //排队叫号存储的数组
uint num=0;                        //窗口消的号码
int RankFlag=0;                    //叫号的标志
int ClearNumFlag=0;                //消号的标志
uint LengthFlag=0;                 //队列长度 叫一次号时+1,消一次号时-1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n)
{
   while (n--);
}

/*****************************************
LCD1602 *显示屏命令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 com;
   delay(1000);
   e=1;
   delay(1000);
   e=0;
}
/*****************************************
LCD1602 *显示屏数据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 = dat;
   delay(1000);
   e=1;
   delay(1000);
   e=0;
}
/*****************************************
LCD1602 *显示屏清空显示*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1000);
}
/*****************************************
LCD1602 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100);
   LCD_write_com(0x38);
   delay(100);
   LCD_write_com(0x38);
   delay(100);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100);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简单的蜂鸣器提示音*/
void sound()
{ uint a;
for(a=0;a<500;a++)
{
        sounder=0;
        delay(61);
        sounder=1;
}
}
/*获取键值函数*/
uint sweep_key()
{
   uint jianzhi;
   if(key1==0)
{        delay(1000);
        if(key1==0)
        jianzhi=1;
        RankFlag=1;
}
        if(key2==0||key3==0||key4==0||key5==0)
{   delay(1000);
        if(key2==0)
        jianzhi=2;
        if(key3==0)
        jianzhi=3;
        if(key4==0)
        jianzhi=4;
        if(key5==0)
        jianzhi=5;
        ClearNumFlag=1;
}
        return (jianzhi);
}
/*****************************************
叫号机 按一次一号键变量+1,最大为20
*****************************************/
void QueueNumProcess()
{

   if(RankFlag==1)             //判断叫号标志是否有效
   {
      if ( LengthFlag<20)
      {
                 num_count++;
             rank_number[LengthFlag] = num_count;
      }
      LengthFlag++;
   }
}
/*****************************************
窗口消号处理函数
*****************************************/
void ClearNumProcess()
{
   uint i;
   if (ClearNumFlag==1)     //判断消号标志是否有效
   {
      num=rank_number[0];   //把消的号赋给全局变量num
      for(i=0;i<19;i++)     //让数组整体左移一个存储单元,即把消得号删除
      {
             rank_number[i]=rank_number[i+1];
      }
      LengthFlag--;
   }
}
/*****************************************
检测到按键后,检测函数处理及LCD显示处理
*****************************************/
void CheckButtonProcess(uint m)  //m代表检测到的键值
{
   uint jz,i;
   jz=m;
   if((jz==1) && (RankFlag==1))
   {
           // 当队列人数达到20时,提示
          // Queue is full
          if( LengthFlag>=20 )
          {
             LCD_clear();
             LCD_write_com(0x80+0x02);
         delay(100);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prompt3[i]);
                delay(100);
         }
          }
          else
          {
             QueueNumProcess();

             prompt1[11]=(num_count)/10+'0';
             prompt1[12]=(num_count)%10+'0';

             LCD_clear();
             LCD_write_com(0x80+02);
         delay(100);
         for(i=0;i<15;i++)
         {
            LCD_write_data(prompt1[i]);  //"Your No.is 00!";
                delay(100);
         }
         RankFlag=0;
          }
   }

   if((jz==2||jz==3||jz==4||jz==5) && ClearNumFlag==1)
   {
          if(LengthFlag==0)
          {
             LCD_clear();
             LCD_write_com(0x80+0);
         delay(1000);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prompt4[i]);//"Queue is empty ";
                delay(100);
         }
                        delay(65535);                                //无人排队时屏幕自动清屏,计数归零
                        LCD_clear();
                        num_count=0;
          }
          else
          {
             ClearNumProcess();       //消号处理,营业员操作
                    sound();
             prompt2[3]=num/10+'0';
             prompt2[4]=num%10+'0';
                 prompt2[15]=(jz-1)+'0';
             LCD_clear();
             LCD_write_com(0x80+0);
         delay(100);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prompt2[i]); //"No.00 come to No.0";
            delay(100);
         }
             ClearNumFlag=0;
          }
   }
}
/*****************************************
main 函数
*****************************************/
void main()
{
   uint Kvalue;
   LCD_init();
   while(1)
   {
      Kvalue=sweep_key();       //获取键值
          if (RankFlag==1 || ClearNumFlag==1)//判断叫号标志和消号标志是否有效
             CheckButtonProcess(Kvalue);
          delay(200);
          RankFlag=0;             //使叫号标志无效
          ClearNumFlag=0;         //使消号标志无效
          Kvalue=0;               //键值清0
   }
}

网友:
一定记录一下

网友(2012-08-31):
这坟挖得......

网友:
无线串口模块,通用性很好QQ654566572

网友(2013-05-09):
做的不错   借楼主的来用用

网友:
楼组,请教一下,如何将程序改成nRF24L01。

网友(2013-06-21):
想问楼主,那个24L01的3.3V电源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07-26):
最近也在做nrf2401,刚好记下。方便学习用。

网友:
收发距离多远?

网友(2013-08-26):
DR1是怎么回事?那六个引脚不一样啊

网友(2013-11-16):
看了视频,果断收藏

网友:
你确认这个程序没得问题?

/*****************************************/
void keytest(void)  //按键测试程序
{
////////按键K1判断程序////////
  while(K1==0)
  {
  delayms(100);//按键去抖
   if(K1==1)
   {
   nRF2401_flag|=0x02; //按键标志位nRF2401_flag_bit1=1
   speakertest();
   nRF2401_Data[0]++;
   }
   else
   {;}
  }
/////////////////////////////

网友:
好东西,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