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CNNIC,我不信任你!——从“受信任的根证书”里赶走CNNIC

楼主(2010-02-19):
http://felixcat.net/2010/01/throw-out-cnnic/

在Twitter上惊闻“微软把CNNIC列为根证书发布者”,赶紧Google一把,发现Mozilla同样也已经在3.6版的Firefox里这么做了。

出于对CNNIC深深的不信任,我决定将CNNIC ROOT从“受信任”的列表里赶出去。

因为IE/Chrome采用微软的CA目录,而微软现在暂未将CNNIC加入,因此需要先从Firefox中导出这几个证书,再添加到Windows的“不信任”列表(更新:现在可以直接从Windows里导入再导入了,操作类似),以防范于未然。下面便是具体的步骤了(包括IE/Chrome/Firefox):

1、如果没有安装Firefox浏览器的3.6最新版,或者在下面的操作中没有找到相应的证书,可以从这里下载这三个证书,然后跳到第5步(其中CNNIC SSL非自带证书!):CNNICROOT.crt CNNICSSL.crt Entrust.netSecureServerCertificationAuthority.crt

2、打开Firefox浏览器,工具(Tools)->选项(Options)->高级(Advanced)->加密(Encryption)->查看证书(View Certificates)

3、在证书机构(Authorites)标签页中找到”CNNIC“组的”CNNIC ROOT“项,按导出(Export)(备份到本地),然后编辑(Edit),去除里面的三个勾选,然后单击确定(OK)。(RT JimmyXu:在Firefox里对自带根证书执行“删除”操作就相当于是禁用其所有目的,并不会将其删除。)

4、在”Entrust.net“组中找到”Entrust.net Secure Server Certification Authority“(序列号37:4A:D2:43的)和”CNNIC SSL“证书,同样导出并去除勾选。(注:Entrust.net这个也是验证CNNIC所用的证书)

5、打开开始菜单->运行(或者直接按Win-R)

6、输入certmgr.msc,打开Windows的证书管理器。

7、展开”不受信任的证书(Untrusted Certificates)“,右键单击其下”证书(Certificates)“项,在”所有任务(All Tasks)“子菜单下单击”导入(Import)…“

8、分别找到刚才保存的三个证书,依次导入(Next->Browse…(找到相应文件)->Next->Next->Finish)。

9、将导入的证书复制(Ctrl-C),然后粘贴(Ctrl-V)到受信任根证书颁发机构(Trusted Root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中,然后在这个窗口中分别右键单击粘贴过来的3个证书,选择“属性(Properties)”,然后单击“停用这个证书的所有目的(Disable all purposes for this certificate)”。

(感谢 Jimmy Xu 供图)

另附上网友补充的Safari/Opera设置方法:

Mac下Safari操作步骤(感谢推友 @xzzxyd 提供!):
应用程序(Applications)/实用工具(Utilities)/ 找到里面的 钥匙串访问(Keychain Access.app),或者在Spotlight中搜索”Keychain Access“或”钥匙串访问“,打开后搜索CNNIC,在”信任”中标记为”永不信任“~。

VPN代理服务器:都没人提Opera的吗?Ctrl+F12 -安全性-管理证书-证书办法机构-CNNIC ROOT 双击,把 允许连接到使用该证书链接的网站 去掉。

想检验操作是否成功?在浏览器里访问 https://www.enum.cn/ ,如果提示证书被拒绝,就证明操作成功了!

——————1/29 6:30 PM更新——————

经验证,CNNIC SSL证书非Firefox 3.6自带,没有找到属正常情况;另外,上述步骤3/4有变化,已删除证书 CNNIC SSL 发现无效的朋友,可以将 CNNIC SSL 证书按照上述3/4步的步骤重新操作一次,而非删除,即可。

——————1/27 7:30 PM更新——————

不需要关闭自动更新,上述步骤多了第9步,请注意!

——————1/27 6:15 PM更新!!——————

0、在默认情况下,微软会自动连接到Windows Update服务器更新CA列表,这样会导致以下操作对IE/chrome失效,具体解决方法:

0a: 对于Windows XP用户:控制面板(Control Panel)->添加/删除程序(Add/Remove Programs)->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Add/Remove Windows Components)->取消勾选“更新根目录证书(Update Root Certificates)”

(感谢推友@tOmMyanG供图!)

0b: 对于Windows Vista/Windows 7用户:组策略(运行->gpedit.msc)->计算机配置(Computer Configuration)->管理模板(Administrative Templates)->系统(System)->Internet 通信管理(Internet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Internet 通信设置(Internet Communication settings),启用(Enable)“关闭自动根证书更新(Turn off Automatic Root Certificates Update)”

十分感谢推友 @Ratoo 和 @jimmy_xu_wrk 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帮助:)

(另:十分感谢使用中文版系统的朋友告诉我相应选项在中文版中的名字,谢谢!)

参考资料:http://www.networkworld.com/community/node/17703

网友:
不是很明白
如果microsoft用了cnnic作为根证书来产生自己的证书,那到microsoft的ssl流量如果被截取,就有可能被cnnic快速解密么

网友:
不知道再说什么....
求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