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教训一个,5片82c250都是坏的。鄙视那些无良JS

楼主(2010-02-19):
最近在学习can总线,基本配置是51+sja1000+82c250
按照电路把板子焊好后,就开始写程序了,首先写单点自测
把程序写好后运行,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不能进入发送中断,虽然已经设置成了自测模式,并且同样一个程序运行几次后结果就不一样了
调试工具也没有,唯一可视化的东西就是8颗LED灯
然后就开始检查硬件,检查程序,改程序,弄了2天无果
后来无意中我摸了一下82c250.晕,那东西明显发热,检查了几次电路发现没有问题后,
最终怀疑82c250有问题,于是开始在晚上查它的资料,后来我按照网上说的单独检查82c250,
才发现原来这东西是坏的,买5颗全坏了(真的怀疑买到了假的),
唉,以后买芯片一定要注意,鄙视那些无良JS

我以为实验不能做,但看了下它的功能,认为它不就是个电平转换的东西嘛,对于学习来说没有它也应该行吧
于是就直接把两个sja1000的TX,RX引脚交叉相连,一开始没有成功,但是我把终端电阻加上去后程序居然运行成功了
终于收到数据了
我用是basiccan,还不知道Pelican行不行,明天试一试,,,,,,,
也不知道以后加上82c250后程序还能不能正常工作?

不过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这个菜鸟对can的认识又提升了一点点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10-02-20,12:07:32 加入。
你的原标题:“唉,教训一个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还没有有玩到这个级别~

网友:
可以找商家把82C250退掉。如果确实是假货,商家应该会允许退换的。但是,如果商家一口咬定是正品。那么楼主好好再检查一下自己的电路(其实就8个引脚,很好检查的,是不是?),然后再换一个地方,重新买几片了。。。

网友:
楼主如果是在省会城市,可以直接去zlg分公司买,他们接待零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应该没有问题,我给它单独上电,canh,canl引脚输出只有1v多点,发热还非常严重....只有重新买了
回复 网友B:
等用空了,去看看

***************

我的标题没有起好,麻烦站长了

网友:
ZLG的东西有时也不行。我用北京黄工发的SJF1000,说是汽车级的,实际效果不行。用市场上买的SJA1000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换了一个真货上去,正常工作了,又换下来,又不正常了,又换上去,又正常了,这时差不多才可以说是买到假货吧

网友:
这个物理层接口一般很少有坏的......
而且,这个82250是低速的,如果你用的波特率太高,很可能会不通讯.
现在都是用tja1050或者直接带隔离的物理层芯片了
82c250应用一定要注意有个引脚要加斜率电阻...

网友:
直接带隔离的物理层芯片是什么啊

一片Adum1201做隔离,比tja1050还贵呢

网友:
tja1050对低速数据怎么处理?周立功的人解释说会有问题,不知道能用于低速吗

网友:
我的tja1050只工作在500kbps和1Mbps,开发的时候跑过低速50Kbps,没仔细测试,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
【10楼】 Appcat 苹果猫

积分:2220
派别:
来自:菜刀帮
我的tja1050只工作在500kbps和1Mbps,开发的时候跑过低速50Kbps,没仔细测试,没发现啥问题。
---------------------------------------------------------------------------------------

我以前用在100kbps的情况下,长时间稳定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
【9楼】 ingenic FAE
积分:54
派别:
来自:北京
tja1050对低速数据怎么处理?周立功的人解释说会有问题,不知道能用于低速吗
-------------------------------------------------------------------------
记得datasheet上说200kbps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上电就发热,还很厉害,电压输出也达不到要求
直接把两个sja1000的TX0,RX0交叉相连,程序调试成功了,
不知道以后加上82c250不改程序,还能不能通信?

网友:
楼上会不会把芯片焊接反了?

这样直接把电源加到CANH和CANL之间了,肯定不会正常工作,芯片会热,但是一般不会坏。

网友:
CAN 的物理层芯片很多都没有标志1脚的小圆点或者缺口,是靠封装上一个斜面来区分1脚的,这个不注意很容易搞反。而且物理芯片的引脚排列设计感觉也是由此用意,反接的不会损坏,CANH和CANL本身耐压就比VDD高很多。

网友:
【6楼】 dodgecat
积分:338
派别:
来自:深圳
如果你换了一个真货上去,正常工作了,又换下来,又不正常了,又换上去,又正常了,这时差不多才可以说是买到假货吧
我是先用SJF1000,测试了2天不行。因为是贴片的。怀疑是焊接是搞坏,又焊个新板,还是不行,用SJA1000就可以了,程序是学习板上的,测试了不下100次,后来用示波器测出波形不对,是相同的程序

网友:
我没说是假货呀。只是说效果不行,学习板上的的是SJA1000,学习板是EDN 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焊接的电路我已经检查了很多次了,确认没有问题,我的芯片是这种封装

网友(2010-04-07):
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东西千万别买什么国产的,听说国产的就这样,没办法~~~~~
希望不会再有被骗的人了,哎~~~~

网友(2011-03-11):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怎样测试82C250单片的好坏,我在网上查不到

网友(2011-05-05):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悲剧,怎么才能买到好的呢

网友(2012-07-25):
tx rx 怎么交叉连接,怎么接电阻

网友:
我也买过这样的假货。上电就发热,5V情况下没多久就坏了,换了厂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