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同时观测不共地的两个信号

楼主(2010-02-20):
有两个信号,不共地,但想用双踪示波器,如“魏坤示波仪”第二版同时观测它们,以搞清它们之间的时间关系,该怎么办呢?
请各位大虾出谋划策!

网友:
这个问题还在考虑当中,暂时还没有答案。

网友:
传说中,有一个隔离探头。。。。

网友:
数据打时间标签无线发送

网友:
用fluke示波表,双通道隔离不共地。

网友(2010-03-25):
这个是高端点的示波器才有的功能了吧。

网友:
用两个高压电容隔离,反正只看时序,不关心波形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