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有CAN总线的51单片机型号,最好有资料,谢谢

楼主(2010-02-20):
求助带有CAN总线的51单片机型号,

最好有资料,谢谢

网友:
dsp比较合适吧

网友:
phlips的P87C591, zlg上有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80c51.asp

网友:
silicon lab的040也有,好多的吧

网友:
NEC的78F0883比较好用,通过NEC的CANDriver生成器,我也是10分钟左右就完成一个CAN-232的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