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M16 远程无线下载程序 方案

楼主(2010-02-20):
各位朋友,马老师 :先给拜个年 新年快乐
我想在m16上实现无线下载程序 目前有两种想法
1 无线串口 在将串口转换成SPI
2 iap 通过bootload
请问上面两种方法  哪种简单一些,哪种好一些。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案,请讲解一下,主要是硬件怎么实现。
一起探讨
万分感谢

网友:
无线的概念需要具体点,是采用红外方式吗?

1的方法简单些,是直接编程AVR,但硬件上注意要控制RESET脚,因为通过SPI口实现ISP,需要先把RESET拉低。因此硬件上需要多考虑。
2的方法在硬件上只需要一个红外串口转换,但软件设计上比较复杂。

两种方法各有优点,也有不足。但都可以实现,关键看你的产品采用哪种方法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应用在机器人上,通信距离不是很远,红外应该就能满足要求。
如果采用第一种方法,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不管是哪种方法``与上位机通信(比如progisp)是个难题啊!!
可不可以不用写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