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台LCR数字电桥,这款怎么样?

楼主(2010-02-20):
香港龙威LW-2811C型LCR数字电桥,比较便宜,不知有哪位站友用过?

网友(2010-08-02):
看到坛子里同惠的图和同惠技术人员说明,觉得同惠的TH2811D不错,今天买了一台,还是很好用的,拆开看了看,同惠按照论坛里s99060的搞法,在R119,R120上并了电容,完全解决了鬼影问题。同时220V输入端有滤波,变压器用的R型的,这些细节之处还是可以的。

网友:
Wayne Kerr 的LCR不错,精度相当的NB

网友(2011-08-13):
同惠造工一般般吧

网友:
低端仪器都不能求它有什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