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102MAE关于波形录制的问题

楼主(2010-02-20):
买了DS5102MAE,今天玩了下波形录制,发现问题:

我想录ch1的10帧数据,发现把水平时基放在50ms以上时,根本无法录制波形(当前已录制帧数始终显示是1),而当把时基调到50ms以下时(比如20ms),可以顺利的录制波形。

这个现象一开始不解,后来发现:由于我的示波器存储深度是4k,所以当时基是20ms时,按下stop刚好能显示一屏幕数据,而把时基调到50ms时,按下stop由于时间的延长显示的只有不到一屏幕的数据。是不是受存储深度的影响,由于当水平时基大到无法存储一整屏数据时,波形录制始终处于等待状态,从而无法录制波形??请大家试一试,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呵呵,我用鼎阳的CM系列刚好根你相反,100ms以上时基可以连续不间断的采集和记录,据称可以录6M。但100ms以下时基录和回放都不是连续的,有点类似于将一帧帧的屏幕拷贝下来然后回放。

  你要是只记录触发的一帧一帧的波形(不需要一直连续不断的采集和记录),你可以在RIGOL的50MS以上时基将触发方式由自动切换到普通试试,这样你应该可以进行波形录制了。但你若想连续不间断的采集波形(100ms以上时基),呵呵,可能只能买一台和我一样的鼎阳SDS1102CM系列才行了。

楼主:
虽然感觉波形录制没多大用处,但是还是想把问题想清楚,呵呵。楼上描述的鼎阳的问题和我的还不大一样,我的时基大于50ms时,虽然在波形录制时没有做任何错误的提示,但是实际上根本一帧都录不了。而且按照上面的说法改了下触发,还是没有效果。这是不是示波器的一个bug啊?如果时基太长导致波形不能录制起码给个提示啊。

网友:
波形录制和存储深度没关系,RIGOL的机器照理应该支持50ms以上时基波形录制,要是不支持,有可能他们特性就是如此或者就象你说的有个软件BUGS,你可以问一下RIGOL的技术支持。

  我用的鼎阳的实际有两个波形记录相关的功能,一个叫做波形记录仪,可以不间断的采集和记录连续的波形,但是最小实际只能是100ms,这个功能RIGOL的好像没有。还有一个就是跟你用的RIGOL一样的波形录制功能,只是将一帧帧的不连续的波形记录下来并可以回放,好像能录几千帧,这个就没有时基限制了,从2.5ns - 50s 都可以,刚才我在SIGLENT SDS1102CM上试了100ms以上的时基(注意一定要将触发设置到非滚动的NORMAL模式,且触发,SIGLENT的机器在100ms以上的时基且SCAN方式直接就提示功能不可用),都可以进行这种波形录制和回放。

  因此你的RIGOL要是不行的话问问他们技术支持,没道理不行呀。

楼主:
刚才看了下说明书,上面写到:当时基慢于50ms时,自动进入滚动模式,标志也从T'D变成了SCAN。在网上抄下来这样一段话:在滚动(ROLL)工作模式下,当采样率低于示波器显示的刷新率时,我们将采样到的每一个采样点都显示到屏幕上,这就消除了在实时模式下波形刷新之间的死区时间。滚动模式下的显示就如皮带轮的移动,随着采样的进行,采样点从左边逐渐移动到右边。有的示波器随着调节时基增加会自动进入滚动模式。但有些示波器的滚动模式不是自动选择的,每次要激活滚动模式时,必须设置好采样率和时基,从时基对话框中手动选择滚动模式。
鼎阳的示波器是不是需要手动设置滚动模式呢?我的5102mae可能就是因为滚动模式的原因无法进行波形录制,但多少也应该提示一下呀!还是软件BUG!
楼上鼎阳的不错啊!刚才在淘宝上看了下指标,存储深度达到2M,ds1102e有的功能全都有,还有一些其他功能,还有就是有纸制的说明书,我的普源ds5102mae连说明说都只有电子的!而且上位机软件慢的要死,蜂鸣器叫声沙哑,像接触不良似的,还有很大的温漂。

网友:
呵呵,看了你的话,你的RIGOL可能还是没有设置正确,可能设置正确就可以录了。

  国产示波器基本都是在一定的时基档位以上要是在AUTO模式直接就切换到SCAN,我的鼎阳的是在100MS,你的普源的是在50MS,这个不存在手动问题。只要触发模式是AUTO就可以。我昨天让你试的是将触发模式切换到“NORMAL”试试,触发模式有三种,“AUTO”、“NORMAL”、“SINGLE”,一般示波器默认都在“AUTO”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在一定时基档位以上就自动切换到“SCAN”,你在触发菜单或别的什么菜单找找试试,切换到“NORMAL”,看能否录制?注意在“NORMAL”模式下波形一定要触发,要是不触发就不会刷新波形的。

  鼎阳的SDS1000CM系列使用起来的确还不错啦,呵呵。

楼主:
我的确实是只要大于等于50ms就不能录。普通模式我早就试过了,而且刚才又试了一下,的的确确不行的。录制过程中只要高于50ms,帧就是不走,调到20ms马上就走帧,再调回50ms马上又不动。感觉普源的东西也没别人说的那么好,我的垂直旋钮匀速向左拧两圈再匀速向右拧两圈扫描线居然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