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热得快的小问题

楼主(2010-02-20):
实在不知道放哪个区,本来想问百度知道的……
不过这里懂行的应该多一点,就拿来问万能的ourdev了
新买了个热得快,以前从来没用过热得快,标示的额定功率是600~800W
但是每次烧水只要三分钟不到就开了,普通的两升水壶,没装满所以算1.8L
需要的热量 4200 J/kg.°C * (100°C - 10°C) * 1.8 kg =  680400 J
按三分钟算的话假设效率是100% 那么需要的功率 680400 J / 180 s = 3780 W,大致就要4kw...
手头没有电流表,电表也是一起集中在楼下的。
所以先问问,如果没答案就拿到实验室去测测看,但是一个热得快好像也没什么玄机啊。
难道实际功率真那么大?那寝室里的电缆也太猛点了吧,插上去的时候别的电器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网友:
这么大功率,还是买个电水壶吧,安全点。

楼主:
1楼没看问题啊,问题是本来不应该有那么大功率的

网友:
山寨厂里也许本来就没人知道额定功率是什么意思,只要热得“快”就OK。

网友:
是这样的。

但水开时, 不是所有的水的温度都到了100度,底部不到; 还有你处的地方可能是水的沸点不到100度的,有一点可以确定,热的快起码有2500W

网友:
兄弟,你要知道水的沸点和气压有密切关系,我这里1800米高气压只有827,92度水就开了。

网友:
只要三分钟不到就开了???????
好快。。。不过,自己没注意测过。。。
你的容量有多大???

网友:
我这边个热得快的1200w的
和你计算的差3--3.5倍。。。。。
感觉是不是水的容量,时间上估算错了。。。。

楼主:
产品说明里有那么一句话可以探讨一下:

本品依靠水中离子导电,因此在额定电压下实际功率消耗与水质硬度有关,本品额定功率是依水质硬度350-450(PPM)纯净水,矿泉水,山溪水不能使用(发热慢)。实际消耗功率约为本品额定功率的50%-70%。

语句完全没有改动,反正非常地有点语病,没读懂,难道是因为我用的水里面离子浓度特别高?

楼主:
不是一根电热丝的那种热得快

网上搜了下,也有:
一、产品特色
        本品采用了特殊材料,经过特殊的工艺加工而成,具有其它同类产品所没有的鲜明特点。
       1、材质特殊:微波炉专用材料,无毒无味,在100度水中使用不分解,不老化,不变色,不变形.
       2、永不干烧;
       3、在加热过程中由于磁波作用,水吸收电磁波能量后,水分子发生奇异的振荡、碰撞、磨擦后水温升高;
       4、电磁波推动分子、离子高速运动及相互碰撞,同时通过特殊的电板把自来水时的氯转化为能消毒的次氯,起到消毒、灭菌的神奇的作用;
       5、经常使用可预防各种皮肤病、从而达到美容健肤的作用。
二、使用说明
        1、本产品一般为保温热水瓶专用,不做其它器具使用,浸在水中部分产生功率消耗(发热),未浸在水中部分不产生功率消耗(即不发热),因此对暖水瓶的水量没有特殊要求,更不用担心无水烧坏;
        2、实际功率消耗与水质硬度:本产品依靠水中离子导电,因此,在额定电压下,实际功率消耗与水质硬度有关,本品额定功率是依水质硬度350-450(PPM)而定,如矿物质含量高或碱性偏重的水质,磁化发热强;如山溪水、纯净水则磁化发热相对较慢,实际消耗功率则为额定功率的50%-70%.
         3、本产品有净化水质、抗污染作用,在使用过程中可自动分解杂质。在分解过程中水会产生混浊变色现象,待沉淀充分后再使用为佳。
         4、本产品一般烧开时间为10-18分钟(视水质而定)(但是我确实三分钟就烧开了……),烧开水质纯度可比纯净水更上一层楼。

03232460号专利上是这么写的……
文摘: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插入贮水容器尤其是保温暖水瓶中使用的电热磁化开水器。包括上盖、基座,上盖将基座上端口封闭,电源线穿过基座从上盖穿出,其特殊之处是,2条不锈钢或钛合金材料的发热条空隙平行固定在无毒塑料棒体中,发热条上端与电源线电连接,棒体固定在基座下部中心。不仅解决了干烧的问题,而且没有触电的危险,使用安全,而且产生磁化水的效果,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主权利要求:
一种电热磁化开水器,包括上盖、基座,上盖将基座上端口封闭,电源线穿过基座从上盖穿出,其特征是:2条不锈钢或钛合金材料的发热条空隙平行固定在无毒塑料棒体中,发热条上端与电源线连接,棒体固定在基座下部中心。

看不懂……谁解释下啥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产品说明里有那么一句话可以探讨一下:

本品依靠水中离子导电,因此在额定电压下实际功率消耗与水质硬度有关,本品额定功率是依水质硬度350-450(PPM)纯净水,矿泉水,山溪水不能使用(发热慢)。实际消耗功率约为本品额定功率的50%-70%。

语句完全没有改动,反正非常地有点语病,没读懂,难道是因为我用的水里面离子浓度特别高?

看你的说明,貌似这东西是通过两个电极直接给水通电,让电流通过水自身而发热的东西。貌似,这东西烧出来的水不太好,具体看它的电极用什么材料了。如果是非金属材料的还好,如果电极有什么金属杂质,就可能会进到水里……

在矿石收音机论坛曾经看到过这样的讨论,说当年有人直接把两条铁棒通电放到水里可以把水烧开,不过烧开的水有很浓的铁锈味,不能喝的……

网友:
呵呵,读书的时候冬天经常有人用1根钢锯条折成2段,中间夹一根木条放进热水壶中烧热水,烧得很快,就是老烧保险...

网友:
同【11楼】guest01
初中时代,在寝室用过半年钢锯条加木块,确实很强悍,也很危险。

网友:
不到1KW的热得快,3分钟不到烧开近2KG水吗? 时间和功率弄错没?

网友:
标示的额定功率是600~800W 。。。。。。

你得实际测量,这类加热方式功率不是固定的。

这种产品有危险。

网友(2010-06-02):
忽略了水的潜热了,要知道水的潜热很大,100℃时的汽化潜热为2257.2kJ/kg

网友:
不应该这么快的  一般得要15分钟

网友:
所以这种东西 肯定是不能出口

高手都分析不清道理呀

网友:
量它的电阻、电压,量水温,有条件再量气压

网友:
能量守恒,显然是标称有误。

网友:
这玩意应该和10元一个的电加热温水袋一样,利用两个电极,通过水中导电物质导电来加热,加热很不均匀,估计你烧水,上面开了,下面还是凉的。

网友:
直接给水通电,不怕漏电触电吗,而且这相当于电解水中各种物质,鬼知道会生成啥要命的东西,真是这样的产品,不建议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给水通电,不怕漏电触电吗,而且这相当于电解水中各种物质,鬼知道会生成啥要命的东西,真是这样的产品,不建议使用。

请看说明书
不仅解决了干烧的问题,而且没有触电的危险,使用安全,而且产生磁化水的效果,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5、经常使用可预防各种皮肤病、从而达到美容健肤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直接给水通电,不怕漏电触电吗,而且这相当于电解水中各种物质,鬼知道会生成啥要命的东西,真是这样的产品,不建议使用。
请看说明书
不仅解决了干烧的问题,而且没有触电的危险,使用安全,而且产生磁化水的效果,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5、经常使用可预防各种皮肤病、从而达到美容健肤的作用。

国人写的说明书也能信?

要是张悟本也掺和写说明书,里边肯定会有放几颗绿豆,效果更佳之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