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430仿真器,有推荐好用的吗

楼主(2010-02-20):
原来使用利尔达的并口仿真器,2年多了 现在老容易出问题,目标板带电或者其它软件改变了并口设置后 容易连接不到。
想买新的仿真器,不知道哪家的比较好些?是否有厂商代理TI原版的仿真器。
使用IAR编译器,USB或者并口都无所谓。

网友:
USB的原厂可以

网友:
并口的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
呵呵,我做了USB口的MSP430仿真器在淘宝上面卖。 但不在这里发广告了,我倒是建议你自己去做,我传上来几个资料供你参考吧。

1、原理图(TI官方的版本)(文档里面的64~69页)

2、仿真器里面的主处理器MSP430F1612的内部程序代码(针对IAR for MSP430 v3.42A版本的),烧进去之后,可以通过IAR或者CCE等430集成开发环境进行固件升级的

3、仿真器里面24LC128芯片内部的程序代码,此代码实现对USB口的芯片TUSB3410的配置

网友:
楼上的,把你的taobao地址发出来,我去看看。没时间自己做,又要打板,麻烦。

网友(2010-03-27):
并口的没有那么不济,给我感觉反而比USB的稳定好用,就是支持的器件少
USB的淘宝上有一种,160,总的说还不错,比较稳定,有点问题不大

网友:
成都有一家,我买过两次了,感觉质量还可以,去年买的好像240左右吧 淘宝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把你的taobao地址发出来,我去看看。没时间自己做,又要打板,麻烦。

没货了,现在MSP430F1612缺货, 所以没材料做了,呵呵

网友:
利尔达 80 并口。个人感觉比U的稳定的多。

网友(2010-06-05):
能给个淘宝地址吗?谢谢!
并口的能仿真MSP430F5X 系列吗?

网友:
利尔达的400,好贵啊!哪位大哥推荐个好用又便宜的吧,并口的电脑用不了

网友(2010-10-30):
回复 楼主:

去淘宝搜索MSP430仿真器,筛选卖家所在地为山东东营,能找到一家卖¥138的。
他的方案很奇怪,不是TI原厂方案,给我的驱动是FlashPro430 Elprotronic的,但是貌似电路也不是Elprotronic原厂方案。IAR 4.2/4.3直接支持Elprotronic公司的仿真器,其他版本可能需要替换掉原来的MSP430.dll。仿真器用起来很稳定,至今没有出现问题。
电路板上的主要芯片有两颗,一颗高速USB2.0控制器,型号既不清楚了,长方形的。还有一颗是ATmega8A。仿真器上没有MSP430F1612一类的芯片。其他还有几颗74系芯片,一颗AMS1117,剩下各类电阻电容之类的。估计总成本不足¥50。

网友:
我原来用的并口,以前的笔记本有一个并口,但是是低电压的,只有2.5V左右,有时候会连接目标板失败,要反复拔插14针电缆;现在换了笔记本没有并口了,并口的JTAG用不成了,也想买一个USB的JTAG,Ti原厂的700+,利尔达兼容的400。淘宝上普遍200,据说不能在线升级固件是个缺陷。

网友:
我们一直在用USB的。有牛人仿出来了,成本价卖给我们。不过小批量成本貌似也要180,所以用并口就行了,笔记本的话加PCI转并

网友:
请问,笔记本的PCI转并多少钱?恐怕价钱是USB口仿真器的2~3倍呢。

网友:
成都城隍庙,30买的并口,至今运行完美。

网友:
并口  很简单 就一个74HC244芯片   淘宝上卖30  成本估计不用10快钱

网友(2010-12-08):
并口比usb的便宜多了。不过以后并口越来越少了,买USB口的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我在淘宝上买了个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831429621
是两线的SBW仿真器,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挺好,就是下载慢点。

网友:
自己做了个并口的死活不能用,检查了N多次,和N多个版本的电路图校对过,就是不行。
以前做STK200和Byte BlasterII都一次搞定,这次怎么也弄不好,回头换个74HC244试试。

网友:
楼上的,我也是啊,都做了四五个了

网友:
现在USB仿真器用的电路,代码都一样,而且,都没有源代码,只有烧写代码
也就是说,区别也只在于,哪家的做工,用料而已

网友:
利尔达的和ti原装的都有,谁要可以联系我。我不想用430了。
利尔达的的

还有一个TI的也差不多,u盘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我也是啊,都做了四五个了

后来我发现不是JTAG的问题,是我的电脑LPT并口模式设置的不对,在BIOS恢复出厂默认值就能连上了。如果自己对自己做的JTAG有足够信心但依然连不上的话,请先检查一下并口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把你的taobao地址发出来,我去看看。没时间自己做,又要打板,麻烦。

当时你问的时候,我的仿真器缺货了,现在做好了。 已经重新画了PCB版了,完全按照TI的做的。
如果你还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下: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1442620000

联系我的话,说明论坛的朋友,还有优惠,呵呵。

希望版主看在我在4楼分享资料的份上,不要删我的帖子啊, 这年头卖点东西不容易啊,呵呵。

网友:
标记一个,有时间可以做一下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利尔达的和ti原装的都有,谁要可以联系我。我不想用430了。
利尔达的的

引用图片
还有一个ti的也差不多,u盘大小。

想进阶到32位单片机,怎么卖,能标个价格吗?联系274813824@qq.com

网友(2011-05-04):
进阶到32位单片机,怎么卖,能标个

网友(2011-07-18):
回复 楼主:
----------------------------------------------------------------------
利尔达的要400多 不过很好用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249441560

这个很不错 我买了  没问题 可以自动升级 下载 仿真

网友:
利尔达有卖。。。淘宝ID好像叫:HZICBUY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做了usb口的msp430仿真器在淘宝上面卖。 但不在这里发广告了,我倒是建议你自己去做,我传上来几个资料供你参考吧。

1、原理图(ti官方的版本)(文档里面的64~69页)

2、仿真器里面的主处理器msp430f1612的内部程序代码(针对iar for msp430 v3.42a版本的),烧进去之后,可以通过iar或者cce等430集成开发环境进行固件升级的

3、仿真器里面24lc128芯片内部的程序代码,此代码实现对usb口的芯片tusb3410的配置

好东西,谢谢共享

网友:
建议自己做一个比较好

网友(2011-08-18):
用430f1612就可以自己做一个的

网友:
我的USB仿真器就是总出问题,插接的时候经常是未识别设备,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2011-10-25):
mark 回头可能要用到,好东西

网友:
其实楼主完全可以自己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