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程序在线仿真时总是无缘无故跳转至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非法操作捕

楼主(2010-02-20):
我用的是TMS320F2812,将程序烧写进FLASH,执行程序在线仿真时,总是到达读写液晶子程序后无缘无故跳转至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非法操作捕获中断,不知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两正可能性!
1、可能是硬件有问题,自己查一下。
2、第二个是程序有问题,你可以把你的程序代码精简下,小一点,如果不出现错误,说明是程序有问题。
   程序有问题的话,要好好找一个下了。首先看一下你的堆栈空间是不是太小了。
我上次碰到这样的错误就是堆栈开的太小了。

网友(2010-07-07):
顶楼上的高手,,我把堆栈中的临时变量放到外部SRAM就好了,谢谢

网友(2011-01-04):
回复 网友A:

怎么把堆栈中的临时变量放到外部SRAM中呢?能不能把CMD文件传上来看看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