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Tchart怎样才能显示 翻页

楼主(2010-02-20):
paging属性如下  但 翻页那里是灰色的

就是在图表中显示上面的翻页符号

请教高手  谢谢
现在的情况如下 没有翻页按钮

楼主:
在teechart 控件下面有个   ChartPageNavigator   在其事件的 Chart栏选中 Chart1

出现好几页的 时候 还是灰色的  高手指点下/////

楼主:
ChartPageNavigator1.Chart:=Chart1;
  Chart1.MaxPointsPerPage:=10;

添加这2局 还是不好使   郁闷。。。

难道是盗版的,破解不完全?????

坛里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
我用过,这个可以翻页的,你是灰色的是你的数据不够一页,多加些数据再看,另外他自己也有个导航的控件,我没装这个控件,如果还搞不定,我那天给你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显示page 1 of 7   说明页数已经够了   。请帮忙看看啦

网友:
要翻页干啥,没用过这个功能,不是鼠标右键就可以平移图形吗?

提醒下,数据不要连续存储太多,否则差点的电脑CPU占用时间会很高,导致程序无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tchart怎么样清楚以前的数据啊? 也就是你说的“数据不要连续存储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