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用fpga做fifo如何计算ram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0-02-20):
8通道24位 采样率每通道128k/s 同步采样  最大采样点数32K  计算出来的数据块大小为6144K    请问是不是需要找一个RAM容量6144k以上的FPGA?   请指教一下   fpga另一端连接的是cy68013

网友:
不是,不用这样大,68013有能力传输20MBYTES每秒,你要自己评估系统,68013自己四个512B的FIFO轮流用,算起来你最大2KBYTES的FIFO够了,当然如果你传输速度达不到(与PC环境也有关),你要开多点FIFO,保证取速平均速率大于采样(按你数据是8MBYTES)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