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input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0-02-21):
想请问一下,定义input类型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
output [7:0] yk;
reg    [7:0] yk;
这样就不会出错
input   [7:0] yx;
wire    [7:0] yx;
这样就会出现如下错误
logical net 'yx_0' has no load
.
.
logical net 'yx_7' has no load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wire是线型参数,你在程序里面进行了赋值了吧?reg才能赋值

楼主:
没有,还没写代码,只有这四句话

网友:
看错了,以为是
output  [7:0] yx;
wire    [7:0] yx;
不需要下面那句,直接
input   [7:0] yx;
就行了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呀,只要是output就没有问题,input就会出现logical net '***' has no load

网友:
是error还是warning?

网友:
那就不用管它,正常的

楼主:
这样的话我就没办法把这个输入量配置成与之相对应的管脚,比如说我的电路里面是96管脚对应的是第七路遥信输入,只要logical net 'yx_7' has no load ,我就没法把它和管脚进行绑定

网友:
你写了程序以后就不会有这个warning了,现在所有的输出都跟这个输入引脚没有关联,所以才会有这个warning。
PS:你用的是Lattice?

楼主:
是呀,解决了,果然像你说的,INPUT的变量必须要用到,否则就会出现如上问题,也给其他初学者分享一点经验吧,roasn留QQ呀,交流交流,我的QQ,34831795

网友:
冰封的心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