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是不是不能仿真用反相器搭建的振荡器啊?

楼主(2010-02-21):
在Proteus中用CD4069反相器搭建的振荡器,仿真没有振荡信号输出,诚心求解!

用CD4069反相器搭建的振荡器 (原文件名:4069.PNG)

网友:
To 【楼主位】 fireman009

外加一个激励,打破平衡状态,使其振荡。

楼主:
非常感谢!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 【楼主位】 fireman009
外加一个激励,打破平衡状态,使其振荡。

实际的 4069 的这个电路是不需要这个激励的;但有趣的是,如果用 4011 的话就可能不起振,而需要这个激励。

网友:
To 【3楼】 lilith
实际的 4069 的这个电路是不需要这个激励的
========================================

注意看帖,我的回答是针对仿真,而不是实际。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 【3楼】 lilith
实际的 4069 的这个电路是不需要这个激励的
========================================
注意看帖,我的回答是针对仿真,而不是实际。

我的意思很明显是为后面那个做脚注 --- 为何实际的 4011 却也是那样呢?我不明白...

网友:
仿真。。。应该讲,proteus 对逻辑电路的仿真是从稳态开始的。

而振荡电路的起振,却恰恰要靠电源上电时状态变化的激励才能完成。所以JQ_Lin老师的做法是极其正确的。

佩服!!

楼主:
怎样才能在仿真一开始的时候就产生这个激励,而不需要【2楼】JQ_Lin给出的电路图中的那个按键开关呢?

网友:
那就弄个单稳态开关好了。需要个短暂的延迟。

网友:
To 【7楼】 fireman009
怎样才能在仿真一开始的时候就产生这个激励,而不需要【2楼】JQ_Lin给出的电路图中的那个按键开关呢?
===============================================================================================

只要针对不起振的原因,能够破坏电路的初始平衡状态,用什么方法都行。
另加激励电路也可,但还是用简单易行的方法为好。用按键开关就是简单的方法之一,按一下就得。

再提供一个用 place wire Label 改变初始条件的方法,运行仿真立即起振。
见下图,wire Label“ic=0”将原始为电源电压的1/2(2.50V)的 U1:A 输入端的初始条件设置为0。

楼主:
感谢JQ_Lin!看来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JQ_Lin老师,你们用的是什么版本啊?我用7.5 sp3 怎么加了按钮激励也不起振啊?

网友:
【12楼】 eaststream
......你们用的是什么版本啊?我用7.5 sp3 怎么加了按钮激励也不起振啊?
====================================================================

【1楼】和【9楼】的图,我用的是 7.2 sp6。

问题肯定不在 7.5 sp3 版本上。可能是示波器的使用问题。
估计已经起振,却因为触发没有处理好,波形没有显示出来。
参照我的截图,调整示波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按照您的方法重新仿真,故障依旧,激励的瞬间只起振一下,然后就停振了,每次激励都是这样,不知其原因?

      另外,我的系统是英文正版xp+在线升级sp3,仿真其他标准电路经常会出现CPU超载现象,我的电脑是墨西哥生产的

      进口原装 IBM thinkpad T23,是不是硬件配置过低啊?下图是硬件配置信息。

      望JQ_Lin老师给与指点!谢谢!

网友:
To 【14楼】 eaststream

请将仿真文件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帮助!下面是文件:

呵呵!咱们的论坛不支持 7-Zip格式文件啊

楼主: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错,是我在【1楼】贴的错误的截图误导了eaststream。
R2的阻值应该是3.3M而不是3.3m
M,兆,1 000 000 倍
m,毫,0.001 倍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正解!

呵呵!我都不好意思了!这么低级的错误我都会犯,教训啊!

网友:
To 【18楼】 eaststream

是啊,就是“M”和“m”之分。

我自己做图的时候,直接把它改过来了,没有出现问题。
看你的截图时就没有注意到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二位啦!

网友:
经典 收藏 谢谢各位

网友(2011-05-13):
13楼的可能是电路的参数3.3m这值得不对!!!应该改一下:3.3M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2020-10-28):
ic=0,这个还真没想到,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