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实现用模拟电路无线传输的方法同时传输多个通道的信号-类

楼主(2010-02-21):
各位兄弟姐妹,现在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实现用模拟电路无线传输的方法同时传输多个通道的信号-类似多通道遥控器那样的,平时用RF数字传输的方案比较多,突然想到可以不可以用模拟电路无线传输的方式来实现呢,例如游戏手柄,可以前后左右上下移动,我用3个位移传感器来检测手柄的位置,用来控制我的小机器车运动,普通的多通道遥控器控制精度不够,感觉不够灵敏精确,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非常精确灵活地控制机器车的运动呢,譬如用FM扩频的方法。。。我将手柄的三个方向运动转变成3个0-5V的连续电信号,然后搞个电路把这3路0-5V的模拟型号精确快速地以3个不同频段模拟无线信号发射出去,小车上的电路收到这3个不同频段的无线型号在转换成3个0-5V的连续电信号,小车再通过这个信号来控制前后行走、拐弯跟提升或放下东西,现在就是这个把0-5V信号以比较好的精度来发射与接收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法,坛子里有兄弟姐妹可以指点下不??或者有什么好的IC可以推荐地也行,

楼主:
唉,这个帖子没人关注呢,

网友:
调频立体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频立体声?
用FM收音机IC来做???
接收这种方案应该可以,但是这种收音机IC都不能发射呀,不知道用3个专门的FM发射IC通过调整不同频段来实现3个通道发射可不可以,然后在用3片FM收音机IC来接收???

网友:
时分复用
码分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时分复用
码分复用
多谢,
搜下十分复用的信息跟资料先,
码分复用只能用在数字收发电路中吧,

网友:
现在的RF模块很廉价,多用几对,不就可以独立完成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RF模块很廉价,多用几对,不就可以独立完成了吗?

RF模块一般远传或者环境复杂的时候没有FM稳定可靠呀。

网友:
那楼主想要多远东距离啊?

楼主:
距离要100以上呀,最好更远,要响应快比较可靠,貌似RF不是很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