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ppm遥控器有没有发生这样情况啊?

楼主(2010-02-21):
Radiolink的T6HP遥控器,接收机是直接固连在四轴上的,现在飞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干扰,四轴姿态会突然倾斜然后由于飞控的作用又会平稳,遥控器刚买来的时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调试的过程中四轴曾重重地落地过,会不会是因为接收机和晶振受到冲击导致的?换晶振会不会好些?

网友:
以前我买的天地飞2次变频接收机摔了一次后,上面的一个A和B的模式切换开关接触不良后也这样过。
当时不知道,把晶振引脚镀锡了以后还老样子,最后重新拨了几下开关就OK了。

另外天线是不是完全展开也会有影响吧。我当时新买的天地飞遥控器开始时可以在接收天线部分展开时正常工作,可用了一阵子以后就不行了。如果失控距离和近那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了。

剩下的我看就是晶振问题了。

楼主:
我的接收机晶振是很松的,把晶振直接焊上去再看看

网友:
曾经我因为发射机的晶振松,接收机马上失控,手指差点被直机的大浆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