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调制,发射速率,芯片选型的提问

楼主(2010-02-21):
因个人想diy一件小东西,顺便学学高频无线电!
嗯,暂时称它为无线话筒(暂时就这功能,1收 2至6发)

打算用2.4g频段来做,现在有几个理论上的东西想d一下:
1、调制方式!
我原来工作的厂里,做无线话筒的!其用的是FM调频方式工作在VHF频段,也有工作在UHF频段的!
就我了解到的调制方式就有:AM调幅,FM调频,FSK,GFSK,MSK,OOK,ASK……
这些所有的调制方式都合适用于音频?或者说模拟信号?还是在区分为模数调制?
2、速率!
平常,我们听MP3的码率一般最低要求为128K,速率在96K的我听着就难受了!
那么,在很多器件的DATASHEET文档内声称“调制解调速率为2M chips/s,有效数据率为250kbps”
应该怎么理解?
有效数据率为250kbps,在扣除协议所使用的字节之后,这个速率还能够发送实时语音数据么?
3、语言的实时编码压缩。
直接传输语音肯定不容易,当AD之后,应该有一实时编码压缩步骤,要达到FM收音机音质以上的话,有何推荐压缩方案?

有推荐芯片么?

网友:
1:AM、FM是模拟信号调制,FSK、GFSK、OOK、ASK......是数字调制技术,不存在适合不适合音频问题。
2:码率问题看你要做什么应用,电话通话你听着难受吗?不压缩才8K哦,AMBE算法可以压缩到2K,我听着很惬意。
3:通信里面不用AD这样的概念啊,那叫抽样、量化、编码,Codec, 呵呵

网友:
看起来不是很容易做。

楼主:
to 1#:
1、在数字调制系列上,各优点在那些?调制反应快或数据量大、省电的情况,应怎么选择?
2、假设它为无线话筒,要达到很不错的效果〔如fm收音机的音质〕,速率应该要多少才够?
3、针对我第一次提问的datasheet里面提到的速率概念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
1:FSK比较常用,但频散大,GFSK是优秀的调制方式,OOk等简单、省电
2:无线话筒是用来在卡拉OK系统中用的话,还是要选传输速率高的,一般通话有效载荷8K足以。
3: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速率,PCM、ADPCM、AMBE速率还是编码速率? 空中速率不等于有效载荷。看你选用什么样的codec

楼主:
2、一般通话是指无线如gsm,还是指有线座机?
3、在很多器件的DATASHEET文档内声称“调制解调速率为2M chips/s,有效数据率为250kbps”应该怎么理解?
嗯,另外你提到的编码速率!我想,这些东西应该都是相关的,就如水桶原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