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使用J-Link直接烧写mini2440开发板NOR Flash的方法 (含J-link配置文件)

楼主(2010-02-21):
mini2440官方使用手册是用并口编程器配合H-JTAG烧写bootloader(例如supervivi)到NOR Flash, 但此方法速度比较慢, 而且现在许多机器已经没有并口了.

J-Link有一个功能很强大的Flash烧写工具叫J-Flash,但是对于S3C2440的NOR Flash操作有些麻烦:烧写NOR Flash时需要设置SDRAM,否则速率很慢. 我已经搅好了J-Link的配置文件, 可以使用SDRAM作缓冲以提高烧写NOR flash的速度.

测试成功了! 清除, 烧写及校验祗共用了8.3秒.

J-link配置文件 (for mini2440 NOR flash)ourdev_534737.rar(文件大小:1K) (原文件名:mini2440-SST39VF1601.rar)

J-Flash (原文件名:J-Flash mini2440.jpg)

网友:
开开心心mark~ 如果不是mini2440需要修改那些参数?

楼主:
其他2440的板也可以用的, 不过要在Project Settings -> Flash裡NOR Flash修改一下NOR Flash的形号. 因为其他2440板不一定跟mini2440一样用SST39VF1601的.

不过SDRAM的地址及暂存器init sequence参数应该一样的.

网友(2010-03-23):
mark 正在用2440+jlink,多谢!!

网友(2010-04-30):
用jlink烧写mini2440的norflash,可以使用内部的4k sram,不一定要SDRAM。另外就是如果程序是重定位的,比如从0x80000000开始,那么j-flash会询问是否重定位,选择是就可以烧写了。

网友(2010-08-20):
可以用jlink来帮2440换系统吗?我的USB下载不了,在DNW那进度条不动!

网友(2010-11-17):
谢谢,楼主!非常好用:)

网友:
mark,很有价值!

网友(2011-03-25):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了LZ提供的配置文件,但总是烧写到一半就会提示错误<flash ID error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笔记本没有并口,回去烧写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2011-05-20):
这个有用

网友(2011-06-30):
mark,过后来取

网友:
"J-Link有一个功能很强大的Flash烧写工具叫J-Flash,但是对于S3C2440的NOR Flash操作有些麻烦:烧写NOR Flash时需要设置SDRAM,否则速率很慢. 我已经搅好了J-Link的配置文件, 可以使用SDRAM作缓冲以提高烧写NOR flash的速度. "

1.你的配置文件打开后,在cpu这一项中,usb target ram(faster)的地址为0x40000000,大小为4KB。这个是2440内部的sram地址。
2.init sequence中确实是对sdram进行了配置。

你的意思是你的这种配置本身上已经利用了SDRAM作缓冲以提高烧写NOR flash的速度,还是需要修改usb target ram(faster)的地址为SDRAM的地址后,利用了SDRAM作缓冲以提高烧写NOR flash的速度。

我的理解,现在这种配置,根本没有利用SDARM,你是在利用SRAM。
请教一下楼主。

网友(2011-11-29):
为什么 我的头像不显示啊。学习

网友(2012-12-21):
好东西,收藏了先,下班后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