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敏电阻做音量调整,有人试验过么?

楼主(2010-02-21):
想用单片机控制音量,以前用继电器做过,倒是不错,不过体积大了点。

不知道哪种光敏电阻容易买,还可以查到特性曲线。

楼主:
又想了下,不知道光敏电阻特性曲线的一致性如何。以及LED特性曲线的一致性。

如果相差太大,虽然说可以在程序上进行矫正,但是复杂性就上来了。

网友(2010-03-29):
我觉得还是旋转电机驱动电位器的方式最靠谱。

网友:
做过,但有点小问题,单片机控制发光体时的数字突变会反映到音量中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种方式?没滤波么?

回复 网友B:
用带马达的电位器还不如用继电器呢。

准备有空尝试下开关方式控制音量。频率大概是800k多,理论上失真度能达到0.005%,不知道实际结果如何,俺也没测量失真的东西,全靠耳朵听了。

网友:
看看数字电位器行不行,有低噪声的。

楼主:
嗯,考虑过的,比如CS3310,可以达到 0.001% THD+N。淘宝价格 15元。不过只是双声道的,不知道有多声道的没。
我还是想试试用开关方式的,电路也比较简单,如果用表贴元件,构成多通道占用PCB空间也并不大。

网友:
单片机控制音量,用数字电位器,或者DA转换器输出电压。

楼主:
DA转换方式对小音量下的音质有影响。

网友:
多声道的就可以看下PT2258,M61541FP(惠威M60 5.1在用),分离度就不言而语了。

网友(2010-07-21):
不是有调音芯片吗,干嘛还要这么烦!

网友:
2312不就行了嘛 I2C的

网友:
要求不高用模拟开关
要求高用超小型全密封继电器

网友:
用超小型全密封继电器模拟步进电位器吧~~~~~~

楼主:
说过了的,继电器 + 电阻网络的俺弄过,体积大、造价高。自己玩还可以。

网友:
想用,继电器. 但是一直没有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