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P攻击原因

楼主(2010-02-21):
家里两台笔记本,一台是X400,一台是SL500,软件配置差不多,XPSP3,NOD32+360安全卫士,用的邻居未加密的长城宽带无线。SL500那台隔几分钟,360就提示受到ARP攻击,无法上网了,手动修复网络连接后又可上几分钟的网。X400则一直正常。

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一台机器中了病毒,把自己伪装成网关的物理地址来发送广播包
让其它机器以为他才是网关,然后所有数据流量全部经过这台机器,这台机器过滤数据后,把有用的数据发送出去
或者在打开的网页上附加代码,暗中增加病毒作者网站的流量

楼主:
为何一台一直提示受到攻击,另一台则不会?

网友:
这个要具体分析,首先就是可能一台装防火墙软件,另一台没有装。操作系统不会提示这些,只有防火墙干这种事情
另外可能就是没有提示的那台装了防火墙,但是防火墙在自己偷偷的干活,没有告诉你。

楼主:
有提示那台网络要死,没提示的那台网络正常,搞不懂。

网友:
有可能是正常的那台就是攻击源

楼主:
两台笔记本不是同时用的。从提示看,攻击源来自作网关的那台电脑或长宽的猫。为什么X400一直没有提示受到攻击,运行正常,而SL500就不行?难道X400对ARP攻击有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