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能永动机?

楼主(2010-02-21):
先发几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1NTcxOTI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0MDA3MTQ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5MjM0MzI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5MjM1Nzk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5MjMzNDI4.html

由钟摆实验可以知道,如果没有摩擦力,钟摆可以永远摆动,类似的,重力势能和动能不断循环转换,偏心轮也能永远转动。
但现实中是不可能没有摩擦力的,要想让轮子永远转动必须有一定的补偿力。
当磁铁在高处时,由于重力作用,偏心轮会自然转动,当磁铁转到低处时,与下面的磁铁产生作用力,相当于顺势推了轮子一把,完全足够抵消转动过程中的摩擦力,于是轮子就可以永远转动起来了。
这个系统并不违背能量守恒,永磁体的磁场是永远存在的,重力也是永远存在的。区别是重力在整个系统中是恒定不变的,在轮子完整转动一圈的过程中,重力做的功为零,摩擦力做负功并且是几乎恒定不变的。而恰恰磁场因为受距离影响很大,磁力一直都在做正功,如果磁铁的磁场强度够大,就能抵消摩擦力做的负功,并且还有多余的功,于是轮子就能加速转动起来,当转速达到一定程度时摩擦损耗也变大了,最终达到平衡状态。
由此可见,这个系统输出能量的能力只取决于磁铁磁力做功能力和系统内部摩擦损耗之差,如果系统外部有负载,转速会变小,甚至停止转动。

楼主:
貌似没多少感兴趣的,这东西原理简单的很,谁下手快先做出产品就占得了先机,类似的专利已经有不少,就是没见到市场上有产品,因为大部分人都在上学的时候被告知永动机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传统的永动机是热力学上的,而这个磁动机跟热力学压根不搭界,要理性看待啊。

网友:
"类似的专利已经有不少,就是没见到市场上有产品"

-----------------------这难道不就是问题所在吗?真理真的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

网友:
我来说①句:

看了这个原理,我有点想吐

网友:
?????????????ú????????S?????????ó??·??????·??????????????????????????×?????????????????????????×??????????????????????????????????????é????????????????????????????×????????????????????á?ò????????????????·???×??????????è?????????????????????á?????ù????????????°???

打了一大篇,都变乱码了?
算了,不说了,发现和轻易相信永动机存在的人说再多也是白费口舌,因为他们没有自主分析能力。

网友:
有一点不明白,磁场力做功,这个能量从哪里来的?凭空产生的吗?
搞不出来,肯定是这个方案有问题

网友:
信春哥也能永远发电,怎么就没人做呢?

网友:
这东西谁想出来的…理论已经说不通…更不要想实验了。

网友:
同志们,千万别在这上面耗时间。
本来想说两句的,看见gzhuli 咕唧霖的评论就太想说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上述不可行的,如果还有人信,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么多?
完全不考虑摩擦的分析:
1、偏心轮N极下来的时候与磁铁的N极是有斥力的,所以不一定能转过地处。
2、***当磁铁在高处时,由于重力作用,偏心轮会自然转动,当磁铁转到低处时,与下面的磁铁产生作用力,相当于顺势推了轮子一把,完全足够抵消转动过程中的摩擦力,于是轮子就可以永远转动起来了。*********
这段话就是作者投机取巧的一面,顺势推轮子一把和克服N极的做的功是相等的。拖了一把后退,再推人家一把,功还是相等的,不是等于什么都没干。既然下面的磁铁什么都没干没干啊,那还不如把磁铁拿掉,拿掉磁铁后总会分析了吧?

如果你不懂磁场分布,不懂磁场相互作用,甚至不知道势能是什么东东,请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说再多也很难明白的。

网友:
如果你真有兴趣,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免费获得无穷无尽能量的方法:

真空里充满了能量,且理论上可以被提取的,只要两块金属板就行了.这个可是不破坏能量守恒的,不过你得懂量子物理才行.对了,美国80年代作过试验,没提取成功.

网友:
永磁体的磁场是永远存在的

    永磁体的磁场也不是永远存在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把磁场引力也看成一个场中的"磁场势能",其实就是重力场势能跟动能和磁场势能的转换,而阻力是必然存存的,最后这个装置会在这两个场的合成场中一个势能最低的地方停下来,很简单的问题不要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如果有别外一种能量的不断加入来抵消阻力做功,那你就可以让它不停的动起来,但它不是永动机,而只是一个玩具.

网友:
我也发了一贴“永动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和光电池之类的没什么区别,或者是什么霍尔效应。

只是利用了空间中粒子的能量,我觉得还不如光电效应实在,说那么xuan……

网友:
真空中的粒子能量可以提取吗?呵呵,不懂。
不过感觉有点像热力学第二定律

网友:
这东西我看不行

楼主:
有人看过视频没?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没多少感兴趣的,这东西原理简单的很,谁下手快先做出产品就占得了先机,类似的专利已经有不少,就是没见到市场上有产品,因为大部分人都在上学的时候被告知永动机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传统的永动机是热力学上的,而这个磁动机跟热力学压根不搭界,要理性看待啊。

说得这么轻松,自己做一个试试,做出来了发给阿莫评测一下,做不出来就别再发这种月经帖了。

网友:
怎么老是有人说这些无聊的事。

楼主:
物理学理论已经很完美了吗?
谁能讲明白引力的本质是什么,磁力的本质又是什么?
本来人类对磁的认识就很肤浅,很多现象根本就无法解释。
你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不代表就没有,几个人看了视频,又有几个人用实验证明这是错的?
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论,请记住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还行吧,量子电动力学据说就是挺完美的,我们不是物理专业不学这个,听说过而已,电磁力(费米子是电子)是由光子(光子就是玻色子)传递的,其实其它费米子之间力的作用都是由对应的玻色子传递的。

引力本质是量子力学目前无法解释的,因为没有找到传递引力的基本粒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物理学理论已经很完美了吗?
谁能讲明白引力的本质是什么,磁力的本质又是什么?
本来人类对磁的认识就很肤浅,很多现象根本就无法解释。
你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不代表就没有,几个人看了视频,又有几个人用实验证明这是错的?
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论,请记住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伟人的话哪能随便乱改的? :P
用这句话教训别人的时候,麻烦先实践完再说。

网友:
有些东西怎么讲有人就是不明白的.....

把魔术当真了就是神棍了......

网友:
楼主的理论都有问题- -b “磁力一直都在做正功” …

网友:
这里感兴趣的好多,lz可以去看看。
http://www.hkik.com/cgi-bin/forums.cgi?forum=3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感

网友:
【15楼】 Morgery 阿坚

积分:429
派别:
来自:杭州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和光电池之类的没什么区别,或者是什么霍尔效应。

只是利用了空间中粒子的能量,我觉得还不如光电效应实在,说那么xu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狂风暴雨夜雨暴风狂,
黄色小药丸药小色黄。

哥曾信佛但佛信曾哥,
明天到操场操到天明。
2010-02-22,14:57:14   资料  邮件  回复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16楼】 liaowei
积分:379
派别:
来自:
真空中的粒子能量可以提取吗?呵呵,不懂。
不过感觉有点像热力学第二定律

真空中充满虚粒子,极强的引力场和电场都可以使正负虚粒子分离,比热核反应简单多了,前提是你要想办法搞到一个黑洞摆放在你的私人发电厂里,当然也有其它方法,只是现在都还不灵光

网友:
真空中的能量被认为是一个孤立系统中可能有的最小的能量,且不可从这个系统中消除,就好像相对的零一样,也很类似仪器或者运放的失调(offset),你将它视为起点或者参考零,但它不是零,也不会为零。既然不会为零,又如何从中提取能量呢?提取了这个系统的能量就真的为零了,但这又违背海森堡不確定原理。

并且这个概念会导致问题,如果真空中的能量存在,那么巨大的宇宙的尺度上这个能量就非常大,那么大的能量根据广义相对论就会扭曲所在的时空,或者说真空具有巨大的质量。我们平时观测到的宇宙空间大体平坦,只是在太阳这种大质量天体附近才能观测到轻微的空间弯曲,那么显然真空是没有质量的。

虽然 Casimir effect 从侧面证实零能量存在,但上面的问题又无法解决,所以现在声称可以从真空中提取能量的绝对是骗人的把戏,不是不灵光,而是理论上都还有很多问题,唯一没有问题的就是 Casimir effect 是被确切观察到和普遍接受(据说此效应符合理论计算)而已。

网友(2010-04-19):
我支持楼主,建议你去拿2010年的诺贝尔奖,我支持你,到时候别被全世界人骂死!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烦楼主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一下,我有点事情要跟楼主说。

网友:
讲给小学生听还差不多,初中生一眼也能看出这个东西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