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专业.值得信赖 (图文学习贴,reload)

楼主(2010-02-22):
除夕
是什么让搞了多年NB PCB设计的V哥说了八遍 , '牛,真牛'. 是什么打动了V哥, 认为是他是最值得购买的软件? 并许我一顿饭 (我躲西红柿...)

一个用户的PADS 需要 5万$, PCB 设计软件有free的吗? Protel销售代表/律师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有没有感到Protel这么搞确实没有微软明智,羊要养肥了宰的吗.... 下载直通车.
http: //www.cadsoftusa.com/freeware.htm
限制
100hobbits80mm 单面板, 一个SCH

你要是盯着高端, free的你看不上眼,但是eagle风靡欧美(electronic hobbyist)不是随意就能做到的. 来自德国的 eagle凭着free足以在法律完善的欧美开出一条路,业余爱好者的首选. 业余爱好者,这群人也应该是电子产品厂家最应该支持的一群人. 资源丰富的 eagle, 会打动很多人

我一个菜鸟而已,中国风靡Protel99SE , 一些小厂甚至gerber都不支持,就支持Protel, 当然受到诱惑,尝试Protel 的盗版(不会有人来要我交钱吧...汗). 我自然不配对 Protel说三道四,我可怜的知识不足以列出Protel,eagle, PADS的优缺点. 更别提见都没有见过的Alegro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库, 封装库, Protel的库在中国很丰富, 应该不会错,但是要找到你需要的,你喜欢的足够多的库,又比较有点系统的, 真的很难. 打开过DXP的,肯定对器件原理图元和封装在一起的方式比较赞同, 很直观.

要自己DIY的话,一些小板子, 各层层放到一张纸上打印无疑省购买来的热转印纸,99se反正比较不是很容易实现这个功能(我菜鸟,请指正). (拼板 99se/DXP也好似不太复杂,paste special..)

问了点protel99se和DXP的一个菜鸟问题, 引出eagle坚定支持者 '花生'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推荐eagle.

花生的提示又引发我对eagle的兴趣,以前对eagle3D+pov做出的PCB 3D效果很是垂涎, 但是没有掌握eagle的精髓, sch和PCB都不会弄,拖动元件都困难, 只是拿着例子随意玩玩.

花生强调, 库, 才是eagele 的精华所在...

心理也嘀咕, eagle是不是贼船, 能不能上. 于是深夜打扰V哥,求鉴定. 简短的介绍我的问题后,V哥也当即安装eagle,eagle 小, 我amsn当场就传过去了,包括搜集来的库. 首先震撼你的就是库, 海量的封装库. 看滚动条,这个截图还不包括手头上所有的库,只是一点第三方的库. 基本都是自带的,注, eagle现在是 5.7.0了.
Teradyne Inc已经收购了eagle.

第三方库里,这个一定要一个.
http: //www.opencircuits.com/SFE_Footprint_Library_Eagle< /a>

CADsoft自己也提供了各种第三方的库, 当然不能放过,多达900个库文件还有丰富的脚本.
http://www.cadsoftusa.com/cgi-bin/download.pl?page=/home/cadsoft/html_public/download.htm.en&dir=eagle/userfiles/libraries

还有Ladyada/Adafruit's own Eagle CAD library, 这里有针对 Arduino 的封装库.
git://github.com/adafruit/Adafruit-Eagle-Library.git

什么是Arduino? 看这里http://www.arduino.cc/

这有什么震撼? 多..., 搜下, 有针对audio的专用库, 这些库都是sch,footprint一体的, 并且有出处,简介,甚至有资料. V 哥对此赞不绝口. tubes? 很流行, 没问题的...  V哥看了下OMAP3530的封装, 认为很值得信赖, 很专业的. 如果能转 PADS, 就帅呆了. 这个OMAP3530比较新了, 这只是自带的库而已. DDR2, DVI,VAG, flash, 确实嚣张. 没有 intel大容量的flash,但是不影响eagle 库的NB所在.

Nokia3210 6610的LCD都有封装, XBee不再话下,IDE小菜, 库里元件带有comment, 这个实在是牛. 电阻sch的图标样式? EU,US的都有,随你喜欢. 非常专业,真的可以信赖. PCI,DVI的封装,V个也看了下,表示没有问题,不错. 价格, full Version 1k多美金,和PADS比是白菜阿.. 很牛,真的很牛.

(注:以上评论仅供YY, 不要真的当真,自己看看....)

最后,还有一个开源的kicad:http://kicad.sourceforge.net/wiki/index.php/Main_Page

楼主:
huayuliang 花生:

汗!!有个严重错误。“一些小厂甚至gerber都不支持”,gerber 这个是必须支持的,不管你提供哪种软件做的,厂家都要做光绘的。

至于有的厂家打不开你的gerber文件,应该是对方不知道你的gerber文件是哪种吧?

说下俺上次打样的经历:
我一月末打样找的厂家,联系人只会用Protel,连gerber 都看不了(没软件吧?),但她说厂家可以,只是她就没法帮俺检查错误了。
于是俺再次检查了几遍电路,发了过去,隔了俩小时,对方告诉我可以,没问题。只是,俺的电路到底出问题了,唉,检查了好几遍,原理图 2 个错误,丝印 8 个(包括遗漏的)。。看来还是要再三检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板厂肯定是支持Gerber的,只不过收客户文件的柜台的人员,会因种种原因不能观察你发的Gerber。
其实问清楚,直接出好,说明数据格式,比如公制英制,2.3.还是2.x的数据格式,前导尾缀0等设置,就不会有问题。

用Gerber,最好弄清对方用什么软件以及版本,你也找对应版本观察一下,确认无误。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文件说明清楚,不要导致误解。

Gerber的好处是板厂修改的空间比较小。不像PCB设计文件给过去,板厂因为软件版本不匹配,或者直接修改规则以方便生产,然后再出Gerber,可能很多东西就改乱糟糟了。遇到过很多起类似的问题。

楼主:
2010.2.14; 初一
某名人说过, 只见过一种,就说是好东西的人, 肯定是土人. 如果我说eagle的操作方式很好, 肯定也是土人的观点. 请参考top 40 Arduino based project, 精彩不容错过:
http://hacknmod.com/hack/top-40-arduio_project_of_the_web

Arduino本身发布的semantic是eagle的.top40 中的 8x8x8 3d Led matrix

可以到opencircuits搜下eagle也有不少链接资源:
http://www.opencircuits.com/index.php?title=Special%3ASearch&search=eagle&go=Go
eagle, eagle3d, pov的教程和一些很精彩的讨论就不用列了,就在此地.

国外有几个很精彩的讲座, 一定看看:
官方教程
Instructables:Draw Electronic Schematics with

Instructables:Draw;Electronic;Schematics with CadSoft EAGLEs
Instructables :Turn your EAGLE schematic into a PCB

Sparkfun Eagle power supply tutorial

==============进阶的====================

Creating Eagle Parts Tutorial

Eagle Export Tutorial

University of Florida Eagle tutorial:Export an EAGLE board to the IMDL T-Tech

Make beter PCB

ourdev:输出为protel

create eagle3d parts

我用的spark fun使用的快捷键, CAM输出(没有用过还), 可以到下面的教程下载,copy到对应目录即可.

SparkFun semantic  Tuorial
自己设置了Alt+A是ADD命令.

以下是sparkfun的快捷键

Press escape at any time to stop the current action and return to the schematic window
F7 to move a part
Alt+F7 to group a bunch together
F3 to delete a part
F4 to rename a part (change C7 to C2)
F5 to re-value a part (change 0.1uF to 10uF, etc)
F6 to smash a part (be able to move the name and value tags)
F9 to start a wire
Alt+F9 to add a label to a wire

用仅有的知识, 工作过程如下:
1. Alt+A, 添加元件,可以一次添加完成所有同类的元件,感觉很好,特别是后面move, 修改属性的时候,还是这种风格,超爽
2. ESC, 选下一种,
3. 全部元件完成,ESC两次

4. f7,开始移动原价到合适位置
5. F9, 开始连线
6.  对每个元件赋值(f5)
7.  ERC检查

转入PCB
1. f3, 移动元件到和sch差不多的位置, 随时F8 (ratnest), 这点不爽, 不能自动寻找最近网络
2. 可以auto布线,不用的话, F9开始布线
3. 布线完成后,也许要修改宽度, 这个很爽, change->width->选一个宽度, 取点击每个需要修改的线, 真的很哈
4. 如完成布线, 接下来F6, smash part(把丝印和元件解除group), 然后F7,调整丝印位置.
5. 最后DRC检查,DRC的时候可以采用SparkFun在下面文章中的配置:
Make beter PCB

弄的很懒,轻拍.

其他快捷键:
Alt+F9:解除布线
Alt+F7: group
Alt+F2:调整到显示全部组件
最后可以3d下效果了. (几个元件没有找对3d封装).

楼主:
凸显了我菜鸟本质, 调整了半天呢, 没感觉...

楼主:
【36楼】 videre

闲来无聊,第一次画直插件的板子,练习一下

地线绕了一圈,铺铺铜会好看些

尤其是电源插座部分,铺铜焊接也牢靠

不过要做热转印,还是线条省事

楼主:
【36楼】 videre

工程文件还给你
还有很多地方没考虑好,比如ic里面那个细线,说不定也有办法找个地方跨过去
因为不知道你电路的具体用途,板子弄小了很多,插针我都弄一边去了
7805也是要竖着焊才行

sorry, 工程文件丢失, 我找找.

楼主:
【42楼】 huayuliang 花生
        我贴个吧。刚画的,正好玩玩直角布线。

昨天没注意看,有一处没法处理,只好在IC下增加了个跳线(没打算在引脚间走线)。
修改了线宽。

你的好多问题都是别人经历过的,JQ_Lin老师曾经帮俺修改过一次板图,获益匪浅。

这种东西以前曾经弄过,至今也在用,不过当时用的是protel。感觉板子太大了。不适合面包板,国外也有人做过类似的东西。

楼主:
【51楼】 JQ_Lin

        【42楼】 huayuliang 花生
昨天没注意看,有一处没法处理,只好在IC下增加了个跳线(没打算在引脚间走线)。
============================================================================

最好允许在引脚间走线。
即使你顽固坚持不在引脚间走线,也仍然存在消除那个跳线的可能性,且无需改变布局。
自己试试看吧。

楼主:
【57楼】 rtems

        回家过年不能上网,才看到这个。老拿我说事啊,哈哈。

不过eagle的封装实在是太牛了,每个器件的封装来历都说的很清楚,那天晚上在MSN上hylpro和我说起eagle的时候开始我不以为然,好几年前在Linux下安装过免费板的,发现没啥特点就放弃了。这次hylpro说他的库那么牛,正好我的OMAP3530也调出来了,就手工比对了一下,发现他的封装是很靠谱的。后来看了一些其他的封装,确实非常不错,可惜不能直接转PADS格式,我直接用显然有些问题(转protel再转入好像也不太好用,没有仔细测试)。

不过,1K多美金,绝对值了。

BTW,相比来说,多年前用protel的时候发现他的库里面很多不靠谱的。比如有些插座的孔不够大等。后来画板子都是用自己建的库文件了。

楼主:
eagle好,值得我重新整理下发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hao

网友:
这3d图很有诱惑力~

网友:
确实被震撼
但不兼容PROTEL是遗憾

网友:
很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
MARK了先。。。
这个是免费软件全功能的吗?
在网站上怎么都是德文的啊,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
http://www.cadsoftusa.com/index.htm.en

这个是英文的。。。你走错门了。

网友:
好像是蛮牛的啊~~

楼主:
终于自己画了个, 布局应该基本优化了. 加了一个大开关.

楼主:
优化版本, 修正DRC错误,看着好一些....(拍砖注意排队)

网友:
好多了。

只是还是有不少问题,单个net的路径要最小化。
你移动线的时候,要顺着某个方向移动,不然线就不直了。

楼主:
果然高见, 不过我元件没有对齐, 搞齐了不容易. 修改并覆铜. 丝印没有管,反正转印. 覆铜废墨水,腐蚀快,两难哦.

网友:
To 【34楼】 hylpro
果然高见, 不过我元件没有对齐, 搞齐了不容易.
=================================================================================

在布局密度不大或无特殊的情况下,尽可能将元件放置到栅格上,元件对齐是很容易的。

楼主的图中,在根本谈不上元件密度的情况下,大多数元件的连线脚都不在栅格上。这样,再去对齐,把线拉直,是很困难的。
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可能是楼主把栅格(Grid)设置搞乱套了。
默认(Default)一下吧,在新的环境下重新放置元件,。。。。

另,布局需做调整,那两个插针距离板边也太近了。

网友:
To 【34楼】 hylpro
......修改并覆铜. 丝印没有管,反正转印. 覆铜废墨水,腐蚀快,两难哦.
=================================================================

这样的敷铜,腐蚀速度最终还是取决于中间没有敷铜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 【34楼】 hylpro
果然高见, 不过我元件没有对齐, 搞齐了不容易.
=================================================================================

另,布局需做调整,那两个插针距离板边也太近了。

为了插到面包板上,没有切割工具,只有5x5cm 覆铜片,凑合把... 栅格用的是spark fun设置,应该是乱掉了, 这次先这样..(偷笑)

正在腐蚀, 转印技术下降了... 得多练阿... 4遍才弄好:
1) 一定不能着急撕纸 ,自然冷却到80以下, 上热水泡
2) 覆铜板要大一些才好,一边大的边缘容易弄不好
3) 不要用烙铁搓,容易把墨水搓坏, 用力下压就好了
4) 贴到铜板上的时候不能太多曾否则压的时候错位..

没有pcb切割利器, 钢锯不好用阿..

网友:
栅格大小和你的线宽有关。

热转印之后立刻放到冷水里比较好。

网友:
3D图很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栅格大小和你的线宽有关。
热转印之后立刻放到冷水里比较好。

为了加快腐蚀速度,一激动, 放了铜片进去, x 阿...

网友:
盐酸+双氧水应该是放铁。
三氯化铁应该是放???? 不该放铜吧?

楼主:
也是放铁,没注意好,放了铜块(镀铬的)进去,结果..... 等了2小时...

焊接7805, 拆旧件,结果两个都断了腿(质量不一般阿)... x, 自己接了一个... 还好不是太丑.

单面板, 焊接面包板插针(得从bottom焊接上取)是个技术活, 还好, 定位比较准确能插进去. 不然就惨了..

网友:
哈哈。。。

俺给自己做过电源的、串口的、小放大器的、还有一些别的小东西,比如SMD转DIP的。

其实俺很喜欢这种方式,每一部分都可以重用,麻烦的是自己做的东西没有印字,容易忘记。
如果有卖这类东西的就方便了。最好是空板。可惜从没见过,倒是在国外站点上常见。

论坛的另一个版块有个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

楼主:
俺的PCB背面上加上了 xxx V0之类的东西,还好还好..  我以为密度有提高了,比起我原来做的电源(只有5个元件,同样大小,罪过罪过阿). 做出来一看,还是太稀疏.心理密度得到提升...

楼主:
完成的PCB:(实际上没有这么丑, 很好的, 砂纸磨过,照的强调了难看的地方,实物看来蛮不错)

从洞洞板版本上拆元件下来:

全部完工插到面包板的样子, 黄色插针-11.x V,外带 +12V/-/-11V, 5v/- 输出端子:

比洞洞板好看多了....(谁家西红柿?), 关键是,下次还可以复制.

网友:
过腐蚀了。盐酸洗的时候得看着点。腐蚀差不多就拿出来,用刷子在没腐蚀完的地方刷几下就OK。

占的空间太大了。。
你看看这个(双面板的):

楼主:
我哪里有双面板, 只能靠边上插了. 这个是投产的,汗. 不过没有负压吧.待会放个打印编辑巨双的解决方案..

不是过腐蚀, 是转印没有弄好, 边缘不好.  用三氯化铁腐蚀的, 误加了铜片,搞得慢死了...

楼主:
2010.3.8

eagle可以用CAM处理器输出给制版厂家的gerber文件, 对于DIY, 可以输出ps, 然后把bottom/top/silk组织到同一页上集中打印,可以充分利用转印纸. 在linux下,可以如此操作:

到sparkfun下杂他的spe CAM job文件,复制到eagle的对应目录:

http://www.sparkfun.com/tutorial/BeginningEmbedded/9-EaglePCBs/sfe-gerb274x.cam

做完你的PCB后用CAM处理器打开sfe-gerb274x.cam, 修改输出设备为ps, 对应文件名模板自己起名字,后缀为ps即可. 这个CAM输出的文件,孔和走线焊盘是分开的,可以自己在PCB编辑器选层,打印一个有洞的ps文件.  修改的cam可以保存,下次再用.

然后就是如何合并这些ps到一页(如果你的板子小). 流程是这样的:
把ps专成pdf(linux的ps2pdf), 然后把pdf转成svg, pdf2svg. linux下这些工具都是free的, 最后, 关键的地方,用inkscape编辑svg文件,你就随意弄把. 爽的很.

这里是修改过的cam文件, 脚本和inkscape编辑过的文件的一个demo的打包下载:

最后, 附上转换过程的脚本,用法是跟一个目录, (注意,别在当前目录直接用,会删除生成的ps文件. 不过也没有什么,可以再次运行cam.
cp $1/*.ps .
cp $1/*.eps .

#psmerge *.ps *.eps >all.ps
#ps2pdf all.ps
#pdf2svg all.pdf all%d.svg all

for x in *.eps
  do
    ps2pdf $x
done

for x in *.ps
do
   ps2pdf $x
done

for x in *.pdf
do
    pdf2svg $x  $x.svg
done

rm *.eps *.ps *.pdf

exit

网友:
eagle 可以直接输出svg格式图像,自带的ulp。不过没试验过。

楼主:
终于折腾通了, 真不容易. 线是随便拉的, 算是布局完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语了,这线走的。。特意拐弯?

网友:
To 【54楼】 hylpro

敷铜的不完全,表明布局、布线的不合理。

楼主:
两位老大终于出来拍砖了.
准备定稿这个, 由于热转转印, 把覆铜spacing/isolation调的比较大, 这个调小可以全覆盖.... 布局上,不飞线(懒得飞), 不会弄了.

网友:
哈哈,很好,要跟大家好好学习!

网友:
不错~~一个帖子里看到你的进步。。。努力啊!

有几处直角可以去掉的,俺不是说不可以用直角,只是改一下,可以让敷铜的地平面连接的更好些。再就是距离最短。

楼主:
转印出来还是有问题:
1.有三个焊盘距离过近, 就是led那里, 不得以只好用刮刀括下间距. pcb已经调整了,教训就是元件可以挨着,焊盘最好不要太近(热转印来说).
2.圆形焊盘中间是不能走线的, 热转印过不了,所以改成长条. 产品另说了. 2.54间距中间走10mil的线比较合适.

硬件已经调通,一个pwm, 一个正玄波振荡器. 有个5819再那里,不怕电源反接. 用面包板,烧了好些个东西了.
一块1602, 一个89s52, 前两天还烧掉了8550,8050各一个.

这个是最终的热转印版本:(焊盘间距已经调整)

网友:
文风不错,喜欢Eagle。

网友:
左上角的三个引脚的东西引出的走线不能那么布,离旁边的焊盘太近了。。。做下ERC。

楼主:
没问题, ERC都过了的. 印出来的板子看,还有一定距离.

网友:
是。。。可没那么弄的。。很不好的走线。

网友:
做个记号, 学习了。

网友:
【63楼】 huayuliang 花生
左上角的三个引脚的东西引出的走线不能那么布,离旁边的焊盘太近了。。。做下ERC。

【64楼】 hylpro
没问题, ERC都过了的. 印出来的板子看,还有一定距离.

【65楼】 huayuliang 花生
是。。。可没那么弄的。。很不好的走线。
=====================================================================================

花生提出的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不应当出现的问题,那叫没事找事。即使ERC过了,也不应当。
一眼看去,那里最不舒服。我和花生一样的看法,没那么弄的。但之前我没说。
即使是为自己临时热转印,也要抓住每一个机会,锻炼自己的思维,养成好的习惯。
许多人在你的酷帖下学习EAGLE呢,为什么不做得漂亮点,让大家瞧瞧?
这不是拍砖,只是建议。

网友:
这个…从铺铜角度观察布线的合理性是蛮有新意的,我尚无这种思路……
JQ_Lin前辈是否方便做一个建议走线图呢?
我想从中启发一下思维,谢谢。

网友:
下次灵天幕打电话来敲诈就说俺们用的这个,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 知道了. 俺不知道有这么多讲究阿. 一回改改看.

我没会错意吧,是这样不. 把那个电位器下移,因为方向不通,对其反而不好看(这个电位器方向不同的情况下,焊盘对齐,身子也不齐,ft)

网友:
有几个地方的敷铜都要断开了。

还有几根线没必要多拐几个弯。

板子边沿不直。

板子下边沿的布线和敷铜,也是俺曾经碰到的问题。
可以调整下规则解决。敷铜不一定非得是整板敷铜,可以用任意形状。

EAGLE在嵌套敷铜上很强,我贴过一个图的,找不到了。再贴一次:

网友:
贴一个PCB的实物照片更能有说服力吧~

楼主:
>>EAGLE在嵌套敷铜上很强,我贴过一个图的,找不到了。再贴一次:
花生阿,这些我都没概念的,谢了.

楼主(2010-03-24):
在lbr中,symbol编辑器可以设置pin的swap level, 如果swap level为0则唯一,不能和任何pin交换. 如果不是0,是其他的一个值,则这个pin可以和在同一个symbol内的level相同的pin相互交换.

例子,比如电阻,电感,无极性的电容,两个pin都可以任意互换的. 这给布线带来了方便. 这意味着不用旋转元件,就可以把焊盘上下互换. 更重要的是,有些时候不能通过旋转达到目的,必须这么做.

在编辑命令里有交换pin,交换gate的命令.总会遇到这个问题的.这个是交换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最实用,相对来说 gate swap 俺现在用的时候就不太多了。

楼主:
我们的充电器, 单路, 12v供电. 555 -11.xxV. 看样子1602根本加不上去了,只能另做一个595的显示板了. 再加232的话, 两个针引出串口还可能有戏.  5cm X 10 cm, 布局草稿:

这个就别拍砖了, 看看能不能放下的..

楼主:
布的头晕, 搞3d配对吧

网友:
一边小声喊“借光,借光!”,一边使劲往里挤。

网友:
呵呵。。。多看看别人的布线啊,会长进很快很快的。

楼主:
sch & brd: 都未完成, 不能跑, 给大家无聊打发时间的,单面, 顺便可以带带像我一样的新手

网友:
【84楼】 hylpro
sch & brd: 都未完成, 不能跑, 给大家无聊打发时间的,单面, 顺便可以带带新手
=========================================================================

电源接口位置不对,差了180°。

楼主:
回复 网友A:
【84楼】 hylpro
sch & brd: 都未完成, 不能跑, 给大家无聊打发时间的,单面, 顺便可以带带新手
=========================================================================
电源接口位置不对,差了180°。

恩 3d的问题, 不知道在配置文件中怎么弄.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封装。
POV-RAY 有个语句 rotate,比如 rotate<-90,0,0> 是 X 轴逆向旋转90度。

楼主:
关键是, 3dusrpac.dat 中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pov里的好弄,但是下次还要改. 如果再这个文件里能弄就好了. 还有那个小磁片x方向也不对.

POWER_JACK_2.1X5.5_BIG_PT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CPOWERCONNECTOR(:DC power connector:
========================以下是其他的封装=============================================================================
CPOL-RADIAL-100UF-25V: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P_DIS_ELKO_2MM5_6MM3(:Elko 2,5mm Pitch, 6mm Durchmesser, 11,2mm Hoehe:Elko 2,5mm Pitch, 6mm  Diameter, 11,2mm High
CPOL-RADIAL-10UF-25V: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P_DIS_ELKO_2MM5_5MM(:Elko 2,5mm Pitch, 5mm Durchmesser, 11,2mm Hoehe:Elko 2,5mm Pitch, 5mm  Diameter, 11,2mm High
AXIAL-0.3: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RES_DIS_0207_075MM(:Diskreter Widerstand 0,3W 7,5MM Raster:Discrete Resistor 0,3W 7,5MM Grid
DIL-08:0:1:0:0:0:1:0:0:0:SOCKET_DIP8(:30:IC-Sockel 8Pin:0:0:0:0:0:0:0:1:0:0:0:0:0:0:0:0:0:0:IC_DIS_DIP8(:DIP8:
CAP-PTH-SMALL: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P_DIS_CERAMIC_25MM_38MM(:ceramic disc capacitator:

6410-03: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RES_DIS_PR_02_20MM(:2W Res D3.9 x L12:
22-23-203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ON_MOLEX_53047_3(:Molex 53047:

TO220BH:0:1:0:0:0:0:0:0:0:0:0:0:0:0:0:0:-6.2:0:0:0:0:0:0:0:0:0:0:0:0:0:TR_TO220_L2(:TO220 liegend:TO220 Horizontal
CAP-PTH-5MM: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P_DIS_CERAMIC_DISK_05MM_06MM(:disc capacitator:
TACTILE-PT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SWITCH_B3F_10XX1(:Taster Switch-Omron:Tactile Switch-Omron

DO41-7.6: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34_076MM_H(:Diode DO34 7mm hor.:
TO92-EBC: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TR_TO92_L(:TO92 gerade stehend:TO92 straight vertical
HC49US: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SPC_CRYSTAL_ABRACON_ABS13(:SMD 32.768 Hz Crystal:

网友:
To 【88楼】 hylpro
关键是, 3dusrpac.dat 中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pov里的好弄,但是下次还要改. 如果再这个文件里能弄就好了. 还有那个小磁片x方向也不对.
=====================================================================

说的对。就是要把修改的结果放到 3dusrpac.dat 中。

733989-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CPOWERCONNECTOR(:DC power connector:
将Y轴角度修正180°:
733989-5:0:0:0:0:0:0:0:0:0:0:0:0:0:180:0:0:0:0:0:0:0:0:0:0:0:0:0:0:0:0:DCPOWERCONNECTOR(:DC power connector:
再把封装名改为所需要的即可。

楼主:
ft, 在这一大串里边阿, 哪有含义说明阿..., eagle help里?

网友:
汗,多谢JQ_Lin老师,没仔细看过这个文件的定义格式。俺去学习下。

顺便贴点EAGLE3D的资源
http://www.midibox.org/dokuwiki/doku.php?id=eagle3d_midibox_user_pack&idx=pga
http://chromiteblue.com/archive/projects/eagle3d-projects/eagle3d-component-lcd-module/
http://github.com/esden/openmulticopter/compare/eb310a67dc...dea117379d

看来多数都是项目设计时制作的封装。

网友:
To 【90楼】 hylpro
在这一大串里边阿, 哪有含义说明阿..., eagle help里?
===================================================

在 Eagle3D 的发源地:
http://www.matwei.de/doku.php?id=en:eagle3d:documentation

楼主:
JQ老师反应快阿.. 刚找到
http://www.matwei.de/doku.php?id=en:eagle3d:documentation

顺便贴个pov的教程把.
http://www.f-lohmueller.de/pov_tut/pov__eng.htm

节省reply, 顺便仍几个问题

a.  grid的问题不好办, 好多库不一样,总有几个元件的pad放不到grid上, alt用sparkfund的0.005,能改善,不能解决问题.

b.  感慨, 单面板不好布, 双面板不好自制, 两难. 看来得提高双面板的diy水平. 或者飞线,单面板凑合当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a.  grid的问题不好办, 好多库不一样,总有几个元件的pad放不到grid上, alt用sparkfund的0.005,能改善,不能解决问题.

不必追求pad一定要在grid上,保证元件中心点在grid上就可以。

b.  感慨, 单面板不好布, 双面板不好自制, 两难. 看来得提高双面板的diy水平. 或者飞线,单面板凑合当双面.

单面板,飞线吧,然后尽量减少飞线,这样提高布线能力提高得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