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电平变化中断与外部中断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2-22):
对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很迷惑啊
有3个问题
第1,电压是有底向高跳变产生中断呢,还是有高向底跳变产生中断?
第2这个产生中断的电压阀值可以设计吗?如果是不可以设置到几V才能产生中断呢?
第3与外部中断有什么区别呢,在我看来引脚电平中断能完成功能也可以用外部中断来完成

网友(2011-03-31):
第1个问题答案是,由低向高和由高向低都会产生中断。

关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也有兴趣想知道答案,哈哈!!

关于第三个问题,基本上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1,电压是有底向高跳变产生中断呢,还是有高向底跳变产生中断?
第2这个产生中断的电压阀值可以设计吗?如果是不可以设置到几v才能产生中断呢?
第3与外部中断有什么区别呢,在我看来引脚电平中断能完成功能也可以用外部中断来完成

A  AVR的电平中断,"可以由下降沿、上升沿,或者是低电平触发"
B  电压阀值,电平,意味着这是数字域。要检测模拟信号,请用模拟比较器或者STM32等才有的模拟看门狗功能
C  这属概念性问题

网友(2016-03-14):
既然电压由低向高和由高向低都会产生中断 那选着 负边沿和正边沿有什么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