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别人晒永动机,我也拿个笑话给大家看,静电场能“永动机”(静电场能装置)!大家搞技术搞

楼主(2010-02-22):
看到坛里不少人喜欢讨论新奇想法,什么永动机,地磁飞船,为啥阿莫老大不搞个特别的分坛呢?这些也不是特别“水”,勉强也算“技术”,而且有活跃气氛,放松的功效!(那个非技术论坛太冷清了)

装置图 (原文件名:装置图.jpg)

屏蔽管感应图 (原文件名:屏蔽管感应图.jpg)

原理图 (原文件名:原理图.jpg)

图中:1.负运动静电球,2圆环形导轨,3.静电屏蔽管道,4.负固定静电球,5.正固定静电球。(带电荷相异也行)

具体实施方式

    在图1中,负移动静电球(1)位于圆环形导轨(2)中,负固定静电球(4)和正固定静电球(5)位于圆环导轨(2)外,
    负固定静电球(4)的球心和正   固定静电球(5)的球心与圆环导轨(2)圆心的连线交圆形导轨(2)形成的内弧上套上稍长的
    静电屏蔽管道 (3)。

    图2是固定球对运动球的受力示意图

    图3是静电屏蔽管感应的电荷分布图

补充说明

从微观上来说,带正电的固定静电球(5)上面的质子数多于电子数,带负电的固定静电球(4)和运动静电球(1)上的电子数多于质子数,静电球上的微观粒子在高速运动。

当宏观上静电球之间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负固定静电球(4)和正固定静电球(5)对运动负静电球(1)做正功,导致负运动静电球(1)速度变快,能量增加时,微观上带电粒子速度变慢,能量减小。
这样把微观粒子的能量转化为宏观物体的动能,利用静电场,持续对物体做功。

我博客详细点: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31461211_0_1.html

也曾想过把装置改成磁的,不过,想到磁很难屏蔽,而且好像记得磁本质是电荷产生的。(磁单极还没发现吧!)

如何得到这么大的静电和能不能保持是个问题。
感觉装置最大的问题是静电屏蔽管。
我也不知道静电屏蔽管上感应的电荷会不会作用会不会抵消固定球对运动球做的功。
有几种可能:
1抵消了所有的功
2根本没有影响,不抵消一点功
3抵消了一点,但没全部抵消,就向摩擦力,仍留下有用的能量
还有 ,如果可能,那这能量哪来的,也有几种可能

1能量不守恒(能量守恒定律错了!)
2根据质能公式,电荷质量转换为能量(e=mc2)(电荷守恒定律错了!)
如果这样,那一直以来,人类都只把电荷当做媒介来传递能量,也许电荷还有另外的作用没被大家发现呢!
3微观粒子动能转化为宏观物体动能,使宏观物体温度下降,速度增加,内能转化为动能。(热力学定律错了!)
4真空中的能量(呵呵,暗能量!)
5某一环节我错了(我完全错了!)

我知道下面大概大家都拿第5点来说,
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只要不攻击,讨论一下也不是坏事!呵呵!

网友:
楼主申请一个版面,专门讨论永动机吧

网友:
你忽略重力还算得过去,可这里面的摩擦力你能忽略吗?
正负功能不能抵消,要通过实验才能证明。不是凭空猜测。
我觉得永动机,要对外做功才有用,如果不对外做功而一直永动,那这个永动机毫无意义

网友:
那个静电屏蔽管道放进去之后,两个固定静电球的电场就不是那样子了
除非你能做到不影响原有电场的屏蔽方式 :)

网友:
你忽略了"屏闭器"也受静电的影响,它的运动要消耗大量的功.你先了解了下静电屏闭的原理(高中物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你忽略重力还算得过去,可这里面的摩擦力你能忽略吗? ”
   2“正负功能不能抵消,要通过实验才能证明。不是凭空猜测。”
   3“我觉得永动机,要对外做功才有用,如果不对外做功而一直永动,那这个永动机毫无意义”
-----------------------------------------------------------------------------------
   1 这装置本来就是水平放置的,竖直放也行,当然可以忽略重力。摩擦力当然可以不忽略。
   2 当然先要想想再做实验嘛。
   3 这是当然,当然要对外做功才有意义。

楼主:
好冷清,沉了,顶一下!

大家也没事随便聊聊嘛!

网友:
分子热运动。。。

网友(2010-08-29):
美国有所高校有现成的,利用电离层与大地的电位差使一部静电马达旋转。

网友(2010-11-02):
想要研究出反熵就不能单靠现在的方法了,至少在已知的空间里恐怕做不到。所以我还是打打酱油吧

网友:
分子热运动的方向一致就可以啊。将温度转化能其他形式的能量。既能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又能得到能源。

网友(2011-02-26):
静电屏蔽管靠近4球的一端会感应出负电,另一端感应出正电。
靠近4球一端感应出的负电会对1球有斥力

网友:
每当我看到永动机的帖子我就异常兴奋,因为这是复习高中物理的好机会,高中物理在手,能把任何星球的永动机驳的体无完肤!!!

网友:
不论电场中放入屏蔽管还是什么东西,只能改变电场分布,静电场还是静电场。

根据静电场的环路定理:静电场沿任一闭合路径的线积分恒为零,也就是,

,静电场做功为零。

静电场是保守场,做功与否只和电势能有关,和路劲无关。图中的上下两段路劲,正功和负功一定抵消。

有一种电场可以实现这种永动机:电磁场中的感应电场。但感应电场做功的能量是电源提供的,不能算作永动机。

网友(2016-03-05):
感觉装置最大的问题是静电屏蔽管。
==========================
是的。
一旦屏蔽了,整个电场分布讲会随之改变。
可见,假如要真的搞出永动机,先把永动机相关的知识全部搞清楚,否则多费时间而已。

我也不知道静电屏蔽管上感应的电荷会不会作用会不会抵消固定球对运动球做的功。
=========================
会抵消而且是全部抵消。

仔细学完大学物理教材《电磁学》完全能够解决问题,如果偷懒的话拿本难度大一点的高中物理教材也行。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驴子前面挂一串胡萝卜效果更好

网友B:
地球是不是一个永动机?一直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球是不是一个永动机?一直转

几亿年地球自转慢了十几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