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前高管造激光灭蚊器 可跟踪蚊子逐个击毙

楼主(2010-02-22):
50$能DIY?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2月22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前微软公司首席技术官内森·麦沃尔德近日在加州对其团队研制的激光灭蚊器进行了演示,他和其他研究人员把这种灭蚊激光器做为抗击疟疾的一种方法。

  内森·麦沃尔德的Intellectual Ventures公司从2008年开始开发这种灭蚊激光器。麦沃尔德近日在加州长滩每年一度的TED会议上对这一装置进行了演示。

  该研究组的发明人之一、天体物理学家洛厄尔·伍德20世纪80年曾协助设计过冷战时期星球大战的激光罩,灭蚊激光器概念的部分灵感来自于此。这种装置源自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寻找降低每年疟疾死亡率(100万)方法的一个挑战。麦沃尔德在TED大会上指出,每43秒就有一名儿童死于疟疾。

  虽然灭蚊激光器的原型之前就有,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灭蚊激光器太过昂贵,而这种新型蚊子激光器采用的是普通大众可以找到的技术。事实上,麦沃尔德和他的研究组在Ebay网上找到了所有部件,包括打印机和放映机和数码相机的变焦透镜。他估计,这种新型蚊子激光器的制造成本最低只有50 美元。在演示过程中,麦沃尔德把数百万只蚊子放入一个玻璃桶中。一束激光跟踪蚊子逐个击毙蚊子,蚊子尸体纷纷落在玻璃桶底部。

  麦沃尔德称,激光每秒可击毙50到100只蚊子。除了速度快之外,该激光器还很精准,它能区别蝴蝶和蚊子,也能分辨雌蚊子和雄蚊子。只有雌蚊子(翅膀低频拍打)才会叮咬人类。

  麦沃尔德说:“一夜间你能杀死几十亿只蚊子,还不会伤害蝴蝶。”灭蚊激光器的最终目标是使用激光为宅所和医院周围创造保护性屏障,此外,还可用于农场,替代杀虫剂。(孝文)

网友:
把它放大,改成杀_人,放到卫星上,然后就无敌了!

网友:
会不会把人烧伤啊

网友:
几百万个集中我用吸尘器吸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它放大,改成杀_人,放到卫星上,然后就无敌了!

x战警!

网友:
太强大啦,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呀,哈哈哈哈~~~自大一下~~~

网友:
快点开源,大家来DIY

网友:
我经常意淫发明一种微型战斗机,升空灭蚊蝇,组成编队飞行,把激光用上

楼主:
有一段视频在http://www.engadget.com/2010/02/14/ted-talks-mischief-lasers-killing-mosquitoes-by-the-hundreds/
慢动作,制作的跟大片一样。

网友:
这玩意挺有意思

网友:
007里面的黄金眼缩小版

网友:
有意思,马克

网友:
200mW的红色半导体激光器,威力有多大?

网友:
蚊子你们死的冤呀,研制了30年的星球大战技术没想到首先用于你们了。
雌蚊子纷纷表示对生活影响很大
雄性蚊子表示,没了雌性你也把我一起激光了吧
苍蝇们纷纷表示即将研究如何防御激光~

网友:
以后蚊子全进化成银白色,全给你把光反射掉

网友:
激光这东西有用也危险,来点更详细的说明。

楼主:
没有找到详细资料. 大致猜想, 定位,跟踪都是高技术.50$做出来,有难度.
或许其他原理.

网友:
看他们的设备用了那么多镜头,估计可不是50美元就能搞定的吧

网友:
提到了翅膀啪嗒的频率,有可能是用多个灵敏的mic,配合带通滤波探测母蚊子的翅膀声音。如果有4个按一定规律摆放的mic,依靠接受到翅膀声音的时间差(三个差值),应该可以解出蚊子的相对坐标(三个未知数),类似于gps??
猜的。

另外我笨,没找到8楼提到的视频

网友:
打蚊子的慢镜头视频再此。

http://video.sina.com.cn/tech/d/v/2010-02-22/10488404.shtml

稍微详细点的内容可以看百度百科,再多就俺找不到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3254585.htm

网友:
别想了,就算出了估计也要对华禁售

网友(2010-05-03):
灌水的有意思

网友:
激光打印机中的激光头能量有多高?

我想是使用激光头和数码相机的变焦镜头来调整射击方向和射击距离。因为激光头的精度很高,可以精确的设置照射方向。如果安装在摄像头使用的云台上,那在半球空间内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光是能延长的

蚊子打完了  没有阻碍 光继续延伸   就可能误伤后边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是能延长的
蚊子打完了  没有阻碍 光继续延伸   就可能误伤后边的东西

又不是开着激光一直扫射,这样消耗功率大又不安全,谁会这样设计-_-
定位并瞄着蚊子后开启激光,蚊子挂了停止激光,既然能检测蚊子翅膀的低频拍打,那当蚊子挂了之后翅膀不拍了,激光也跟着停止就行了

网友:
改用压缩气体估计更好,后期可以卖耗材(气罐)

网友:
有这么好的定位精度,是不是也可以用来作激光雕刻机呢?

网友:
在电视上见过一个国内发明:用母蚊的声音召唤公蚊并用高压电电死它!公的少了,蚊子就少生了。。。

网友(2012-08-26):
顶个老帖 看看有没有DIY的可能

网友C:
这个用到了雷达技术?还是视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到了雷达技术?还是视觉?

貌似用像人耳一样的听觉定位系统进行定位。
再用激光射击。

感觉真的很牛X
但是很难搞吧,还几年前果壳网就说搞,到现在都没什么动静。。。

网友:
超高度的机械文明,在一部科幻小说里看到过,不想现实中也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貌似用像人耳一样的听觉定位系统进行定位。
再用激光射击。

在IEEE spectrum的网站上有详细描述:
http://spectrum.ieee.org/consume ... ackyard-star-wars/0

看了一下,简单的说就是用红外激光围成一个光栅栏,蚊子飞过栅栏就会被激光照亮,被放在高处的摄像机看到,摄像机算出蚊子的位置,激光指过去。
看文章描述似乎不难,作者说1280×1024就行:“ The cameras don’t have to be sharp enough to take a good photo of a mosquito many meters away, but they should have a resolution high enough so that a distant insect will at least fill up most of one pixel. If the bug occupies several pixels in the frame, that’s even better, as this will allow you to find its center. A 1.3-megapixel (1280- by 1024-pixel) camera turned sideways can cover a 4-meter-high fence post with pixels 3 millimeters on a side. If you’re economizing, you could even try VGA-resolution (640- by 480-pixel) cameras.”
不过帧率要高传输要快,作者说用上了1394接口的摄像机=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IEEE spectrum的网站上有详细描述:
http://spectrum.ieee.org/consumer-electronics/gadgets/backyard ...

考虑到做这个项目的意义,与人们能接受的成本。微软前高管声称的50美刀应该是极限了。不然,就只有爱好者玩玩的意义的。

我的感觉是:4~8个咪头做成特定声波采集器(网上说母蚊子翅膀振动频率500HZ),对目标定位
            一个200MV激光头加自制振镜。对目标定点射击

东西放床头,或者装在天花板 覆盖面积大概在距离3米  水平面积9平方。
45835[/attachi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考虑到做这个项目的意义,与人们能接受的成本。微软前高管声称的50美刀应该是极限了。不然,就只有爱好者 ...

咪头应该不行吧...若房间中有数只蚊子那就傻了... 而且声速又受空气温度影响,蚊子翅膀振动频率不高声波的波长最短估计也有半米以上,要靠非常精确的鉴相才能准确算出蚊子的位置,我觉得靠声音找蚊子难度实在太大了... 不过我是模电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咪头应该不行吧...若房间中有数只蚊子那就傻了... 而且声速又受空气温度影响,蚊子翅膀振动频率不高声波 ...

我也是一RZ,这不是在等高人们发话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一RZ,这不是在等高人们发话么。。。。

你的猜想完全正确,包括前面某楼的那位。

这个资料我看过很多了,他们就是用MIC阵列在做,不是4个,而是几十甚至几百个,用MEMS硅MIC,定位算法才是精华,其他的机械、激光等这里的高手都可以DIY。
激光器也不贵,可以从激光打印机上拆旧的,50$就是这么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猜想完全正确,包括前面某楼的那位。

这个资料我看过很多了,他们就是用MIC阵列在做,不是4个,而是 ...

咱搞个小范围的么。有效范围1立方米。也很爽的啊。。找个蚊子多的地方,通上电。。闪闪闪闪~~~一股青烟~~~~哈哈哈 想想就兴奋。。

网友:
呵呵,好东西!啥原理呢?

网友:
最关键的是蚊子的定位

网友:
我最怕蚊子了,很想消灭掉,只是担心会不会伤到别的东西

网友:
这个很好玩

网友(2014-06-12):
可惜没后续了

网友:
这个照着眼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