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否用雕刻机制作双面板?

楼主(2010-02-22):
RT

网友:
过孔连通,是最核心问题的。

网友:
过孔连通目前还是个难题:
1.可以用金属化的方法,但这个方法只在坛子里看过,自己从没试过。
2.还有人建议塞0欧姆贴片电阻、或用金属线连通、或用PCB板专用空心铆(这个字不会读)钉。

网友:
空心铆钉(铆mao)

网友:
铆钉,果然是的也,难怪我用mou钉,怎么也拼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孔连通目前还是个难题:
1.可以用金属化的方法,但这个方法只在坛子里看过,自己从没试过。
2.还有人建议塞0欧姆贴片电阻、或用金属线连通、或用PCB板专用空心铆(这个字不会读)钉。

用金属化的方法是可以做到的!具体实施请看这里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86835&bbs_page_no=1&bbs_id=1027

楼主:
那就是跟热转印做双面板一样的方法了,还有就是双面板雕刻的话,一面雕完了换到另外一面定位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跟热转印做双面板一样的方法了,还有就是双面板雕刻的话,一面雕完了换到另外一面定位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事先打好定位销钉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7楼】 pengweixuefeng
那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