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风扇的电机调速的控制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0-02-22):
如题。在网上搜到是用PWM,说得很笼统。请具体说一下。
家里的风扇控制板坏了,想自己用M16做一个控制板,呵呵。

网友:
控制双向可控硅导通

楼主:
我看风扇的控制电路,上面的单片机的IO连接一个三极管来控制电机的三条线的。请大虾具体说一下控制的实现好么?控制的单片机是用HT48R30。两路PWM输出

网友:
控制双向可控硅导通,这样效率才高,对电机也没造成什么影响。以前做过红外调光调速就是这样!

网友:
能修好坏的 就算吃透了 不然。。。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原理风扇的控制电路很简单的,我只要实现风扇的调速就可以了。不想用可控硅,毕竟安装空间有限。我想大虾说一下调速的具体实现原理就行了。

网友:
斩波啊
有抽头的

网友:
void init_pwm(void)
{
TCCR2 = 0x00; //stop
TCNT2 = 0x01; //setup
OCR2  = 0x00;
}

void start_pwm(void)
{
TCCR2 = 0x62; //start
}
void stop_pwm(void)
{
TCCR2 = 0x00; //stop
}

void makepwm(int per)
{
//OCR2=0xff;
OCR2=(int)0xff*per/100;
}

给m8用的精简pwm。。直接用m8出来的pb3接光耦,光耦另外一头接三极管b,npn三极管的话上拉10k,c接到电机上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