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种3.5的5脚耳机插座引脚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0-02-22):
麻烦哪位告知这种耳机座引脚如何定义的,谢谢

网友:
下面两个一组,带开关功能

网友:
我说两句不中听的话:

    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能自己解决,还是别搞电工了.考公务员去吧,到了一定级别,此类问题有秘书为你解决.大实话,别生气.

如果你不想当公务员,那我告诉你方法,搞清插头的各电极的定义,然后插头插进你的这"座",万用表放在蜂鸣档,就能解决了.
还不行的话,用肉眼去看吧.这还不是黑箱,未全封闭.

网友:
http://www.chunsheng.com/cn/product/type/5/

网友:
用万用表量量就可以了吗

网友:
没用过,不过可以把耳机插上量下电阻。

网友:
用只插头插上,用万用表测测就出来了

网友(2014-02-17):
在底座端可以看到的,不需要万用表就可以确认电气连接。
最后找个卡尺量一下就可以做封装。

网友:
自己找个表,测一下通断就出来了。

有些插座,外表差不多,但引脚不一定一样。你问别人也没用。

网友:
看了帖子全是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