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COMM 和CH341A 不兼容? delphi 问题解决:SPCOMM在端口号 大于10 的时候会出问题(

楼主(2010-02-22):
这几天delphi做的上位机 和STM32调试
遇见奇怪问题

stm32 +CH341a +Spcomm做的串口上位机 一直显示

下载了网上用SPCOMM做的串口助手

同样的问题

Stm32+pl2303+  Spcomm做的串口上位机 没问题
stm32 +CH341a  +其它控件做的上位机  没问题

------------------------------------------------------------------
CH341A 的驱动已经重装N遍了

楼主:
SPCOMM在端口号 大于10 的时候会出问题??????????????

楼主:
问题答案出来了  ::::::::::::::::: SPCOMM在端口号 大于10 的时候会出问题(至少我这个版本是这样子的,郁闷)

楼主:
Delphi使用spcomm实现串口通信解决10个以上串口问题

如果你已经会使用SPCOMM且出现10个以上的串口问题

请改一下串口名

COM1.CommName='\\.\com18';

就这样 加'\\.\'就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
关注,SPCOMM兼容性问题的解决……

网友:
建议使用CPORT

网友:
\\.\com18是windows里边的SymbolLinkName,这个在WINAPI里边就需要这样写,SPCOMM的这部分的源代码如下:
procedure TComm.StartComm;
var
   hNewCommFile:   THandle;
begin
     // Are we already doing comm?
     if (hCommFile <> 0) then
        raise ECommsError.Create( 'This serial port already opened' );

     hNewCommFile := CreateFile( PChar(FCommName),                 <------就是这里,要加上\\.\
                                 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
                                 0, {not shared}
                                 nil, {no security ??}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or FILE_FLAG_OVERLAPPED,
                                 0 {template} );

     if hNewComm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then
        raise ECommsError.Create( 'Error opening serial port' );
                                  ^^^^^^^^^^^^^^^^^^^^^^^^^^^如果不是SymbolLinkName写法,串口号大于9这里就出错了

网友(2010-05-17):
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