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A的直流电机H桥驱动电路

楼主(2010-02-22):
我是新手, 手头要控制一个直流电机,只要正反转即可,不能用继电器,电流比较大,在5个安培。想在坛子里面请大家给个H桥电路,mos管想全用NMOS,简单好用,成本稍微高点没关系。有没有好用的MOS管啊?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呵呵呵,补充一下,我的电机是DC24V,3.2A的,请大家多多帮忙啊

网友(2013-03-02):
IRF3205N沟道mos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原理图给你吧,印制板还没画完,下星期可以完成。这个电路驱动24V5A没问题,关键在印制板设计上。
哈,原 ...

不悲剧,我拿来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原理图给你吧,印制板还没画完,下星期可以完成。这个电路驱动24V5A没问题,关键在印制板设计上。
哈,原 ...

我也来看看,谢谢啦

网友:
驱动芯片 IR3220S,额定电流6A
MOS管 IRF7842

网友(2013-09-26):
引用 网友B:
把原理图给你吧,印制板还没画完,下星期可以完成。这个电路驱动24V5A没问题,关键在印制板设计上。
哈,原 ...

能否发个图给我学习一下

网友C(2017-10-10):
引用 网友A:
不悲剧,我拿来学习学习,谢谢~

哥们,能麻烦您把这个H桥驱动电路发给我参考下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能麻烦您把这个H桥驱动电路发给我参考下吗,谢谢了。

到了我也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