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J不动的时候,噪音很大,是用的A3977驱动,是什么回事啊

楼主(2010-02-22):
我的JJ不动的时候,噪音很大,是用的A3977驱动,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
步进不动时只有很小很小的吱~~声

网友(2010-04-19):
不动的时候,我用示波器看,输出端有很高频率的脉冲输出,是不是它引起的噪声?

网友A(2010-05-2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把半流取消了,也有很大噪音(输出端有很高频率的脉冲输出),请教版主了,谢谢

网友(2012-10-12):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把半流取消了,也有很大噪音(输出端有很高频率的脉冲输出),请教版主了,谢谢 ...

取样电阻噪声问题,还有就是干扰导致取样不好!同样的6560芯片,不同的设计可以差距甚大!我是使用验证的结果!并没有仪器真实的数据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