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锂电运放采样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0-02-22):
我照网上下载的一个用LM324做4S电池串联减法采样电路,调试发现电压精度不高,且有失真线性差 ,存在共模电压叠加。电池电压在4。20左右调到OK后电压下降到3。70左右运放输出电压又变了,共模干扰严重,与输入将近有0.8V的误差。我对比的我们坛内的充电电路发现也是用这电路做的,这电路怎么调可以去除共模,怎么提高精度呢,请大侠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木有大哥回啊

网友: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模拟电路,特别是运放我只会射随器和同反相放大。其它的什么滤波器之类就瞎了。
还在,在我心中所有的运放都是理想的。。。

网友:
坛里的是用的TL062

网友(2010-06-13):
同样疑问?楼主解决没?

网友:
LM324 +5V电压测量锂电好像不够,锂电最高是4.2,LM324供电最好大于6V

网友(2010-08-25):
4s是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直接把运放电源接在最高一节电池上 不过也就16.8V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