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激光笔发射的激光能把设备照坏,有什么科学根据吗? 大家有人照坏过吗?

楼主(2010-02-22):
如题

网友:
能把人的视觉设备系统照坏.

网友:
1L大亮

光学设备应该是有可能的 不过激光笔那点儿电么……对付别的好像不太够吧?

网友:
打相机CCD也足够了,不知道直接打在EPROM上会不会坏,但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人用EPROM了,都用flash了。

楼主:
不光CCD,他们说的什么无线接收的高频头 调谐器之类的被打坏过。。具体是什么原理能让器件损坏?

网友:
激光笔1mW 的功率,有点眩,但扩大十倍看着就害怕,不信给它加大电流试验一下

网友:
激光笔1mW功率要多大才能烧坏温度多高?跟本就没有的事!你以为是激光枪!

网友:
网上有个用DVD机的激光头 DIY 激光棒的资料,介绍说光点可以直接点燃火柴头,应该有一定的破坏力.
抱歉链接找不到了.

网友:
激光是单波长光,对于大部分物体都是不能吸收的,所以感觉不到可怕,但如果碰上吸收力强的物体,嘿嘿

网友:
5mW一般。没什么破坏力。(除了敏感的系统,如人眼)

网友:
不要照着人的眼睛就好了,常用的激光发射笔的功耗都很小,设备不会照出问题的

网友:
dvd刻录机的激光头功率不小~~估计能有100mw左右

网友:
安全第一,上次去电子市场,有标称200mw的绿激光,我在手背上照了下有刺痛感。但感觉标称不足,肯定达不到200mw,因为光斑小,其实面积上平均功率并不小,如果是200mw,应该会有焦了(也许皮肤再黑点儿的话会吸收更好)。
最好还是别用这样的激光头做实验。

5mw的我倒有几个,使用还是较安全的,但最好也不要对动物眼睛和光学仪器照射。

网友:
http://www.tech-domain.com/viewthread.php?tid=8710&highlight=%BC%A4%B9%E2
看样子还能烤蟑螂

网友:
激光打蚊子的功率不知道是多大?

网友:
咱有个想法,整个光驱激光头,跟一个望远镜固定在一起装到玩具枪上。激光头用三极管驱动,pwm控制功率。
一般情况下是小功率,用望远镜配合小红点瞄准害虫,然后扣动扳机,激光满功率。。。

200mW的激光,聚焦好的话对付蚊子应该一瞬间吧。

网友:
楼上注意不错,阿莫有没有渠道弄点激光头大家玩玩

网友:
呵呵,600多纳米波长的激光,只需把几十毫瓦的光强用透镜聚在一起,就很有杀伤力了。

曾今看一牛人写到:用照相机5cm口径的镜头,用激光二极管做个整列, 配上恒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注意不错,阿莫有没有渠道弄点激光头大家玩玩

能自己做,光驱的激光头网上也能买到,可以看看十三楼的链接

网友:
你把DVD刻录机上的光头拿下来照就会烧坏设备了。这东西是可以做雷射笔的,不过这东西功率很大,照眼睛就GAME OVER了。

网友:
激光现在不管是650nm(红光)还是532nm(绿光)都可以做到200mW以上了,如果是手电形状的功率可以更大,532nm的分离晶体可以做到500mW,650nm的可以到2W,如果对焦的话可以烧坏芯片的,也算是可以把设备照坏吧。。

网友(2010-09-07):
我现在旁边的是5W的808nm,使用时候还是很小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