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拿到Renishaw磁感应旋转编码器样品

楼主(2010-02-22):
这里是链接 http://www.rls.si/default.asp?prod=am4096

PS. RLS是Renishaw的合伙公司

网友:
快上图吧,懒得去看链接

网友:
外链啊。。。。。。。。。。。都有点草木皆兵了!怕//////////////////

网友:
这玩意精度能做到12位~实在很厉害啊!

网友:
我用过一个256分辨率的

网友:
我有两个奥微的8位的,径向极化磁钢太难找,跑遍市场没有零售,奥微送的极化磁钢

网友:
市面上多少钱啊?

楼主:
过些天我把它跟其他的容栅和光电的编码器做个比较测试。

磁钢好办,自己充磁就是了。

网友:
磁钢确实不好办。
自己充磁没有材料啊,据磁钢厂家介绍,材料都是各向异性的,也就是有方向性的,为轴向充磁而设计。
径向的需要定做,包括压制磁钢的模具。

网友:
静静坐着等测试结果,想知道一下抗干扰能力及转速,安装位置的影响!

网友:
哈,用过组装好的产品(RM22),无接触式绝对位置输出,体积小巧,精度及分辨率都很不错,同类传感器中好像找不到比它还小的了。

最高初始精度0.5度,但它的重复精确度可以达到0.07度,也就是说校准后精度应该很不错的

13位精度输出时,转速可以达到2500转,滞后0.18度
10位精度输出时,达到20000转,此后0.18度

选用的是422接口电平的信号输出,直接读取绝对位置数据,读取非常方便就是发脉冲和收脉冲,还有其他多种信号输出形式,大家自己看样本吧,在楼主贴的网站上就有,我就不贴了

5V供电,39ma工作电流, 工作温度 -40 °C to +125 °C (IP64)   -40 °C to +85 °C (IP68)

至于抗干扰,暂时还没有测试,看了网上关于磁编码器相关信息,那个小磁铁与检测芯片距离很近(1mm),检测芯片仅对垂直于它的磁场敏感,理论上应该不会产生大的干扰,反正我的编码器是装在设备内部的。

不过,价格也相当强悍,组装好的RM22要2000以上一个。下一次还是选用散件自己做个看看,价格应该可以省很多。

网友:
如果有外界的磁场干扰,会不会有影响?比如在电机的边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外界的磁场干扰,会不会有影响?比如在电机的边上?

我试验过AS的,影响看不到,因为磁钢是强磁,离芯片0.5mm,外部磁场影响通常远小于

网友:
刚看了下,好像厂家直接将磁编码器装在了无刷电机中,取代霍尔信号进行位置采样,如果真的这样,外界磁场根本干扰不到编码器的输出啊,可能用在无刷电机里的精度不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厂家直接将磁编码器装在了无刷电机中

请问有没有这家厂的网站?想看看磁编码器装在无刷电机中的效果

网友(2010-11-24):
请教各位,磁编码器的性能是奥地利微电子的好呢?还是雷尼绍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