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LPC2132+uCos-II V2.88)keil软仿真时点LED正常,下载到板子上时只点亮一次(

楼主(2010-02-23):
工程中共建立了两个任务,Task_LED、Print_CPU_usage,上电后Task_LED运行到OSTimeDlyHMSM(0,0,0,500)后就不再往下跑,而Print_CPU_usage也只向串口打印了一次“CPU Usage = 0 %”。
注:移植文件为网上下载,uCos-II v2.83的,在其基础上简单修改了控制LED的代码,下载到板子上运行正常;更新为uCos-II V2.88后就出现异常。
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keil中仿真发现两个任务各跑一次后,程序就复位了

楼主:
在ADS1.2下尝试了ucos-ii v2.88,编译正常,跑的时候很快就跑到这里了:
;取指令中止
PrefetchAbort
        B       PrefetchAbort

工程是周立功的那个,移植文件没有改。
看来v2.88有点水土不服,得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可能是分散文件没弄好,就是说可能程序的空间太大,或者是你的编译器没和谐好

楼主:
不是分散文件的问题,我用的是LPC2132,分散文件如下: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