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线外的电场怎么检测

楼主(2010-02-23):
想检测高压线外的电场强弱,先想用低压220V的做实验,请问用什么方法技术方法可以检测线附近一米内的电场强弱,谢谢。

网友:
关注,等待高人解惑

网友:
以前见过有人用3DJ6做的。

楼主:
回楼上:3DJ6是什么啊?谢谢,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我想说的是用3DJ6能直接做出来?

网友:
3DJ6是场效应管,利用它的栅极高输入阻抗特性,可以实现空间电场检测。直接把栅极悬空接到探针上就行了。

楼主:
听别人说这种场强检测必须要电容性方法来检测,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