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你好!请问你开发的手持示波器是否解决了普源示波器幅度显示的BUG?

楼主(2010-02-23):
魏坤,你好!

在普源DS1102E上,测试示波器本身的校正信号,在某些档位上,显示的波形变形了

根据普源工程师的说法,这个是很多数字示波器的通病

不知道你开发的这个手持示波器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

-------------------------
另外,我看过你发的图片,你也买了普源的DS1102E,就操作流畅性、反应速度而言,手持示波器跟普源DS1102E有什么样的差别?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太理解你说的“某些档位”是某些电压档还是某些时基档?还有我虽然有DS1102但事实上我很少用,所以你说的现象也没注意。

我觉得我做的手持示波器的响应速度很快,在变换扫速或电压灵敏度时没有画面的卡壳现象。

楼主:
是电压档,是在200mV的时候,方波变形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