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 配置程序 回读 的问题……

楼主(2010-02-23):
现在使用xilinx fpga (3S系列的),老是感觉配置后的芯片功能不像程序设计中的那样,感觉在配置过程中数据产生了变化,想将芯片内部数据回读,具体看看是否有变化,请问如何才能回读配置数据,在此先谢谢了……
1、Xilinx 的如何回读,不同系列的芯片是不是都能回读,使用方法一致否?
2、Altera 的如何回读,不同系列的芯片是不是都能回读,使用方法一致否?

网友:
1、Xilinx 的如何回读,不同系列的芯片是不是都能回读,使用方法一致否?
请用ChipScope可以通过Jtag探内部信号
2、Altera 的如何回读,不同系列的芯片是不是都能回读,使用方法一致否?
请用SignalTap可以通过Jtag探内部信号

网友:
LS你可能没理解LZ的意思。他觉得配置进去的比特流,变了。

我倒是觉得LZ你不必怀疑这个问题,配置流进去的时候,都带着CRC的,不会错。也不会动态改变(除非故障了或者干扰了)。如果你觉得FPGA的表现和仿真不一样的话,那就对了。这就是硬件。

网友:
支持2楼的论点。

FPGA的Bit Stream自带校验,如果有问题配置会失败。Xilinx读回数据从Impact完成,不过好像需要在产生Bit文件的时候进行设置。具体的我没干过,但是有类似的选项。

硬件和软件仿真必然有差异,这是正常的。不行带时序后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