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4L01的极限传输速率是多少,实际使用中的测试速率,2M的模式

楼主(2010-02-23):
问,24L01的极限传输速率是多少,实际使用中的测试速率,2M的模式

我想问的是传输有效数据的的最大速率。

有人说是,700Kbps。

rocklinsuv 说:
我实际测试过,350us可以一包32Byte的数据,开启ACK的情况下。
这样算来,1s内可以传输的数据是   32*8*1000000/350=714Kb  呵呵,你弄错了吧

gghyoo说:
nrf24L01虽然空中速度是2M,但是,在开启了ACK的情况下,理论传输速度只有60KBytes/s左右。主要是起在每发一个包之前,要准备130us,ACK再要准备130us,再加上9楼说的一些损耗,呵呵,2M只是一个噱头罢了

rayt说:60KBytes/s理论值永远也达不到, 开启ACK , 我测试的极限传输速度,数据如下: 传输1600k BYTES

         1MBPS          2MBPS
NOACK    38s(42k)       31s(51.6k)
ACK      48s(33k)       39s(41k)
郁闷的就是130us的准备时间,太长了,不知道锁定频率,能否降低准备时间?

网友:
bps指的是传输过程中的速率

网友:
实际应用中如果锁定频率的话会死的很难看!

楼主:
这样子计算:发送最大包32byte的数据,总共 256位,而等待时间到了130us,以2M来算的话,130us可以发送260位,

那么就是说,发送256bit数据,就至少要浪费掉260bit的时间,那么,即使用2M的模式,实际速率也是肯定要降到1M以下了,就是一半以下,

还不算包头,和其他的等待时间,还有ack什么的。

看数据手册,这个130us好像是为了等待pll的锁定,   我在想,假如我频率不变的话,那是不是就不用等待130us了?

哪位大侠有没有试过,把这个130us改小呢?

另外,那些包头数据和crc很讨厌,能不能去掉呢,使用直接模式,不要他来生成包头,或者我自己来简化包头。

还没有开始使用,现在只是有一些想法,想提高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应用中如果锁定频率的话会死的很难看!

也不用一直跳来跳去啊,

1ms就跳一次也太快了,

可以检测到同频干扰再跳呢。

楼主:
讨论讨论

网友:
直接看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BK2411 有超长包模式,效果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BK2411 有超长包模式,效果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好像看到了BK2411可以发送256个字节的

网友:
包越长,失败率越高,抗干扰能力越差,换句话说,通信距离越短

楼主:
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最后一次顶帖,带着一些疑问

1.难道用24L01的人很少?

2.难道这里的rf的人气不够

3.难道大家都不懂?

不过已经不用回答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目标速率:1.5M

差点把nordic整个网站下载下来了,慢慢研究。这里,结贴。

网友(2010-04-10):
回复 网友C:

看样子,楼主是做出来了 都有高速代码(170Kb)在出售了.
我今天调试在24KB左右,死活都上不去了.
明天再试试.

网友:
1.5Mb是不大可能的事情,除非你用Direct 模式。
170Kb=170*8=1360bps 应该差不多是极限了。
空中速率还没有考虑一下因素:
1)填写数据到RF芯片FIFO的时间
2)从Idel模式到发送模式的稳定时间
3)再就是跳频的话还需要考虑PLL的锁定时间
4)另外你的其他一些例如冗余码也需要时间来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看样子,楼主是做出来了 都有高速代码(170Kb)在出售了.
我今天调试在24KB左右,死活都上不去了.
明天再试试.

24KB也太低了吧,一般都能到50K了

网友:
已经在另外的帖子解答。

网友:
我也顶一下。最近在做2401.
希望多多交流。
qq:383818454
谢谢。

网友:
16楼的,在哪个帖子里解答了?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呵呵,有困难的时候到网上问问题找大家帮忙,丰收了则在自家收好下金蛋,因为这是自已的成果.

网友:
参考官方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2010-05-25):
顶。一下。我做的24l01 速度不管是开ack还是不开ack速度都是25Kbytes/s
怀疑跟mcu有关系。

网友(2010-11-11):
能上1M的最大距离是多少?

网友(2011-03-01):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看样子,楼主是做出来了 都有高速代码(170kb)在出售了.
我今天调试在24kb左右,死活都上不去了.
明天再试试.
24kb也太低了吧,一般都能到50k了

楼主真做出了 高速代码(170kb)  在卖吗?
我想买,楼主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QQ:283725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