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逻辑分析仪改成新产品设想

楼主(2010-02-23):
我有一个将逻辑分析仪改成新产品设想,想与roasn先沟通一下,请将电子信箱告诉我.谢谢!

网友:
版主太忙了!那我先把新产品设想简单的介绍一下:
    新产品名为"虚拟脉冲信号分析仪",主要功能是对需检测电路中产生的多种脉冲信号中剔除干扰信号,将有用信号分离出来,并按照信号幅度大小划分多个通道分别进行计数、存贮;并且通过USB插口送入上位机的电子表格界面上,对各时段上的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对比、汇总及存储.
    这个产品的具体设计将基于版主的"虚拟逻辑分析仪"的硬件及软件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扩充:例如增加实时时间和时钟部分;增设数字信号滤波器并可预置有用信号的脉宽范围;将十六个通道改为八个;各个通道的信号幅度均可单独预置;等等
    这个设想是否能实施?这个产品能否适用?是否能发展为新的开源项目?请版主及各位大大不吝指教!也可通过emal: wfywwj@163.com将你的宝贵意见告诉我!

网友:
armok 阿莫:
请告诉我 roasn 的手机号,谢谢!

网友:
之前没有看到这个帖子,你的要求不能在这个分析仪上实现,硬件需要比较大的改动。况且你的需求有点特殊,不属于通用的东西,做出来后也就你一个人用,所以不会作为开源活动。
你可以自己尝试改一下电路、写一下程序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或者,需要帮助的话,可以邮件联系我,我的email地址在我的个人资料里有。

网友:
感谢站长热心帮助,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