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的介绍中,提到了拼音输入法...

楼主(2010-02-23):
请问ffxz,RT-Thread的介绍中,提到了拼音输入法,也有截图,这个是在哪个平台上实现的?STM32上有对应的范例吗?

网友:
这个只在老的2410版本中存在,因为STM32 RAM小的缘故,所以拼音输入法没加入进来。

应该这个版本都不会出现输入法吧,先求稳,然后再考虑其他。

网友:
ffxz!你的拼音输入法很占RAM么?
照理说拼音输入法应该占用RAM非常小才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ffxz!你的拼音输入法很占RAM么?
照理说拼音输入法应该占用RAM非常小才对呀。

占ROM,有个码表。

网友:
汉字多少个,码表,再要是加字库进去。。。。

网友:
那也占不到多少呀。8K个汉字也才16K空间。这个对于512K FLASH的ZET6来说小case

网友:
不是单纯存8k个汉字编码就行的,是要码表,字和拼音对应的表;而且要快速检索,数据结构会有冗余索引信息,远不止16k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也占不到多少呀。8K个汉字也才16K空间。这个对于512K FLASH的ZET6来说小case

汉字16X16点阵,至少要32字节。8K字X32就是256K字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单纯存8k个汉字编码就行的,是要码表,字和拼音对应的表;而且要快速检索,数据结构会有冗余索引信息,远不止16k空间。

最简单的全拼的话,应该就是多少个字就多少个字节*2了。

同音的字放在一起就行了,8k的汉字,20k空间就差不多了。

快速检索本身占的空间不大。

倒是汉字显示的字库要很大……

网友:
参见
《牛人用C51做的拼音输入法,不知道要用在那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624110&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拼音输入&bbs_id=9999

网友:
这个拼音输入法我在ucos-ii下实现了一套,占用空间未超过20K,RAM就更小了。即使是超过20K,算40K吧。那对ZET6的512K也算是皮毛
通常我们的应用程序能占用100K的空间就已经算是大程序了。
至于字库的问题,在RT-THREAD下应该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RT-THREAD的字库是可以放在文件系统下的

网友:
:-) 其实关系不是太大,总是有解决办法的

只是现在RT-Thread/GUI刚出来,还是把它稳定 & 完善。一味追求新的功能会得不偿失的。

网友:
是的,我也这么想。把基本的做稳定了,再发展新的东西。否则老是个半拉子产品,功能再多也无济于事

网友:
我用C语言写过的有GB2312单字拼音输入法码表和快速查表方案(通过分别出声母和韵母直接计算定位),码表大小18K。RAM占很小,用字节作单位:)
五笔也做的有,占用RAM更小些,码表大些(为了格式统一支持词组,字与字间添加了空格,单字版137K,词组版321K)...

最初是给文曲星上做的,几MHz的6502处理器在虚拟机下都轻松跑起。。。

拼音如果想支持词组,再智能化一些,的确比较麻烦,但单字还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