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条件和飞行条件假设一样,四轴和固定翼哪个能源利用率高(哪个能飞更久)?

楼主(2010-02-24):
个人感觉是固定翼的能源利用率要高,只是感觉,希望有人能有理论分析。

假设负重都一样的条件下,以及不考虑风阻的因素,哪个能飞行更久,固定翼有一个可以滑翔的时间,也就是可以爬升后滑翔,然后再爬升,所以我认为是固定翼飞行时间要更长,在飞行控制模式好的情况下。

网友:
固定翼的推重比可以小于1,而直机必须大于1.我认为当然是固定翼的高。

网友:
看天上飞来飞去的都是什么机就清楚了!

网友:
航模的40级油机,我试过是,推力1500左右,起飞重量2000克,载重2000克,起飞后推重比应该只有0.375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固定翼的推重比可以小于1,而直机必须大于1.我认为当然是固定翼的高。

回复 网友B:
航模的40级油机,我试过是,推力1500左右,起飞重量2000克,载重2000克,起飞后推重比应该只有0.375了。

从这个来看的话,能源利用率是固定翼要高于直飞和四轴了。
那就是从利用角度上来讲,做远距离航拍用固定翼
做近距离,要求悬空和灵敏度的时候就应该用直飞或者四轴了。
谢谢两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航模的40级油机,我试过是,推力1500左右,起飞重量2000克,载重2000克,起飞后推重比应该只有0.375了。

这个推重比下,是不是基本上已经不能很好的控制了,更谈不上机动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航模的40级油机,我试过是,推力1500左右,起飞重量2000克,载重2000克,起飞后推重比应该只有0.375了。
这个推重比下,是不是基本上已经不能很好的控制了,更谈不上机动性了吧?

如果是做航拍等用途,是不需要太多机动性的,在空中肯定不会去做特色的动作,而是稳定的飞行,唯一可能影响到的就是速度。
我们研究四轴也同样不是用来做特技动作的,一般四轴最终都是用来做简易控制的飞行器。
如果做特技动作就要玩模型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