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破解失败后安装任何版本都2K受限

楼主(2010-02-24):
之前用的KEIL C51 V8.12破解版,朋友说KEIL C51 V9.00出来了叫我更新。我原本对心版本的东西闭并不是很感冒,但听说V9.00版的文件格式有所不同,为了交流方便,我就在本站下载V9.00版本的并安装。
    这下好了,用原来的keygen.exe按照以前的方法破解,显示能使用到2020年。但打开以前的单片机工程时,按编译却显示2KB限制,报警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 SN: K1RMC-M7GLYC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9
"STARTUP.obj",
"MAIN.obj"
TO "工程文件"
RAMSIZE(256)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1223H BYTE (226%) *
******************************************************************************
Program Size: data=121.0 xdata=600 code=5111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C:\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后来下载新的keygen.exe(但听说跟以前的版本完全一样)破解仍失败,再后来用了很多方法(比如:断网破解、进安全模式卸载安装、去官方下载安装文件重试等等),我能想到的方法都用尽了。
    没辙,打开以前备份的压缩包装回以前的V8.12版本,完完全全按照以前的方法装上之后仍然说受2KB限制,但明明显示说可以用到2020年。
    现在倒好,我试过更早期的KEIL版本,连UV2都试过,结果都徒劳无功,仍然是一样的报警。
    最近开始有工程案子了,连编译软件都没法用,太郁闷。狠下心来,用“绝招”,重装系统,结果还是不行!
    请求高手相助,小弟不胜感激!

    由于我是呆在一家小公司,老板根本不愿意用正版,一句话“以前能用现在为什么不能用,是你技术问题”可以把你气得吐血。

    而且,谨以此经历劝告大家,软件不要过分的追求新版本,其实旧版本还稳定的多。

    现在手头的案子比较急,打算用IAR FOR 8051,不过程序的移植是个大问题,而且之前没用过IAR的编译器,如果有路过的请留些相关资料,谢谢!
    郁闷ing

楼主:
可能让各位高手见笑了,如此折腾电脑,其实我也于心不忍啊!

网友:
楼主不行就换台电脑试试吧,你这情况很奇怪,难道是keil加强了软件的加密??

网友:
可能在硬盘上做标记了。
换个硬盘安装老版本试试,或换台电脑(相当于换硬盘)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也不行,厉害。

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格式化硬盘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关心,我用的是本本,换硬盘太麻烦。
格式化曾考虑过,但我是用光盘重装的系统,重装的时候已经将C盘格式化了,或许要重新分区吧,以后再试试。

现在任务紧张,也不想再继续折腾下去了。
找了个IAR for 8051 V7.51已经装上了,首次用这个软件还真不习惯。

网友:
我用了9.0的,没事,之前也是8.XX的..
新旧版共存都可正常使用.

网友:
是你破解不完全吧?
截个破解介面的图看看~

网友:
你重新导入KEY试试,我以前重装系统后KEIL也是这样的,KEY显示可以到2020,但老是有限制,把KEY重新导入一次就OK了。那个9.0经常出问题,8就没问题了。

网友:
光输入序列号还不行的。
你还差一个步骤:一个xx.dll要覆盖到安装目录下

网友:
也出现同样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0-11-05):
回复 网友A:
光输入序列号还不行的。
你还差一个步骤:一个xx.dll要覆盖到安装目录下

9楼的能把能说明白点?xx.dll代表什么意思啊?

我也出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我两个版本都正常用,
一个8.16, 一个9.0, 暂无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12楼】
我两个版本都正常用,
一个8.16, 一个9.0, 暂无你说的这个问题

SkyGz,是不是方便告诉你的8.16下载的地方?

我用GHOST 恢复了原来正常使用的状态,也是2K限制。

网友B:
找到问题所在了!
我的起因是这样的:把硬盘挂到另外一台装有keil的计算机里用了一段时间,把硬盘装回原来的计算机里,keil就受2K限制。然后,我开始折腾,下载,重装,下载新的KEY 发生器,系统恢复。。。。。好几个小时,
但实际上,这个keil重装后破_解就已经是正常的了,那问题是因为。。。。
把编译时受限制的工程,删去生成的东西,重新编译。就这么简单。

网友(2011-05-13):
回复 网友B:

一语点醒梦中人!!
昨天我也被这个问题折腾了一晚上,跟你情况一模一样,只不过我是用U盘拷的工程~
现在问题解决~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C(2011-10-04):
今天遇到同样问题了。看了楼上几位的贴子受益多多,非常感谢!

不过更简单的办法是 Project->Rebuild all target files 解决。哈哈,这个由keil自动删除生成的东西。

感谢 ourdev 呀,让我不必折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问题所在了!
我的起因是这样的:把硬盘挂到另外一台装有keil的计算机里用了一段时间,把硬盘装回原来的计算机里,keil就受2k限制。然后,我开始折腾,下载,重装,下载新的key 发生器,系统恢复。。。。。好几个小时,
但实际上,这个keil重装后破_解就已经是正常的了,那问题是因为。。。。
把编译时受限制的工程,删去生成的东西,重新编译。就这么简单。

嘻嘻,我也遇到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有可能是注_册表的问题,注_册表里可能还存在破_解不完全的内容,清理关于Keil的所有注_册表文件试试

网友(2013-05-23):
我还是有这个问题   我已经使用了rebuild all targets还是报这个错误呢

Program Size: data=31.1 xdata=0 code=2950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C:\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遇到同样问题了。看了楼上几位的贴子受益多多,非常感谢!

不过更简单的办法是 Project->Rebuild all  ...

果然如此 我也是Project->Rebuild all  ...后好的 感谢感谢

网友(2013-06-29):
Project->Rebuild all ...
后好的,谢谢!

网友:
搞了2天摸不到头绪,正好今天看到这个帖子。rebuild all ...谢谢!!!

网友(2014-07-01):
搞了半天 把别人给的工程重新编译就OK了

网友(2015-08-07):
最近要用C166编译器,注册不上,搞死人啊!!

网友:
重装(完全重装,不要保留以前的配置)之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再破解~就可以啦!

网友(2017-02-14):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所在了!
我的起因是这样的:把硬盘挂到另外一台装有keil的计算机里用了一段时间,把硬盘装回原来 ...

果然是这个原因!谢谢

网友:
我记得好像没有破解失败的情况吧,肯定电脑哪里没有配置对

网友:
重装吧,在破解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