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T9205A 用“二极管”档测220V,坏了

楼主(2010-02-24):
RT,档表笔插上那一刻,听见喇叭的声音很沙哑,感觉不对劲,赶紧拔下来,然后换交流档再测,量程选750V(这几天一直用他测220V的,没问题),屏幕显示1(最左边一个1,应该是超过量程才会显示这个的),完了,坏了。。再测电阻、直流电都有问题。保险丝没问题,还是通的。具体症状如下:
“二极管”:可以用,但是测导线,测电阻都会叫,不管电阻多大(试了5.1K的),以前应该是放个5.1K电阻会在屏幕显示5.1K的。反正能通的就叫,屏幕显示0。
“电阻”:不能用。表笔接触电阻,显示0,松开表笔,显示数字从0开始增加1秒能增加两三个数,加到满量程后,左边显示一个1。
“直流电压”:不能用。始终显示1。两表笔接触时变成0。松开,开始增加……
“交流电压”:不能,也是1。
反正,表笔什么都不接触的时候,所有档位最后肯定会增加到1的。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不胜感激!

网友:
把里面的积分电容和调零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换保护三极管试试看。如果不知道是哪个,就挨着替换检查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坐火车来学校,没时间上。LS二位能说的稍微具体点么,积分电容调零电容保护三极管都在哪里啊?

楼主:
没人回了,,,
各位大大,帮帮忙啊!

网友:
给你张图纸看看!!!

楼主:
有个很懂万用表的人说很可能是芯片烧了。还得买芯片。。

网友(2011-04-09):
有一个两个管脚焊一起的三极管就是保护的管子···打错档没烧保险确实···是不是保险不合适啊?在电路板上顺着二极管档找找看有电阻二极管啥的坏了吗?仔细查查吧

网友:
保险似乎是测试电流档时候用的上的特性

网友(2011-12-10):
有时忘了换量程我都烧好几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