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2,reiserfs,fat到底该选哪一种文件系统呢?

楼主(2010-02-24):
大家好,我现在要做一个项目,是将一些信息记录到U盘上。现在在文件系统选项上不知道该选哪一个。由于信息很重要,因此可靠性和稳定性是主要要求,而数据是通过CAN总线发送过来同时写到U盘上到,速度不会太高。因此速度要求不高。如果突然断电,要求在断电之前的数据都已经写到了U盘上。虽然FAT文件系统用的很多,使用也很方便,也不需要上位机开发,但是似乎在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突然断电方面不太好。不知道有哪一个文件系统能满足这个要求。我所知道的有ext2,ext3,reiserfs这些linux下的文件系统似乎要好些,而且后两者还是日志文件系统。请大家探讨探讨!~~!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些评论:
   一、 Ext3 文件系统。
  Ext2文件系统应该说是Linux正宗的文件系统,早期的Linux都是用ext2。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多Linux的发行版本目前并不用这个文件系统了,而大多都建议用ext3文件系统。Ext3文件系统是由ext2发展而来的。在Linux所用的Ext3文件系统中,文件是以块为单位存储的,默认情况下每个块的大小是1K,不同的块以块号区分。每个文件还有一个节点。节点中包含有文件所有者、读写权限、文件类型等有用信息。对于一个小于12个块的文件,在节点中直接存储文件数据块的块号。如果文件大于12个块,那么节点在12个块号之后存储一个间接块的块号。在这个间接块号所对应的块中,存储有256个文件数据块的块号。如果有更大的文件,那么还会在节点中出现二级间接块和三级间接块。所以Ext3文件系统中是支持大文件的。不过不支持反删除操作。
        二、 Reiserfs 文件系统。
  Reiserfs 文件系统是一款优秀的文件系统,它支持大文件,而且还支持反删除操作。他也是一个比较老的文件系统。但是他并没有像Ext2文件系统那样被抛弃。现在这个文件系统应用的仍然很广泛,很有生命力。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文件系统有比较出色的表现。
  如这个文件系统有比较高级的日志管理机制。它的日志管理机制制保证了在每个实际数据修改之前,相应的日志已经写入硬盘。如此的话,文件与数据的安全性有了很大提高。如在这种文件系统下,磁盘的利用率是很高的。Reiserfs文件系统对一些小文件并不分配inode。而是将这些文件打包,存放在同一个磁盘分块中。而其它文件系统则为每个小文件分别放置到一个磁盘分块中。这也就是说,如果有20000个小文件,就要占用20000个分块。这很浪费磁盘空间。在这一点上比NTFS文件系统设计的还要好。而且,其还支持海量的硬盘。ReiserFS文件系统可轻松管理上百G的文件,最大支持的文件系统尺寸为16TB。为此在一些大型的Linux服务器中,这个文件系统是首选。
  另外,Reiserfs文件系统在性能上也有比较杰出的表现。如文件定位非常的快。Reiserfs文件系统基于快速平衡树搜索。平衡树在性能上非常卓越,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检索算法。Reiserfs文件系统在大量文件中搜索文件时,搜索速度要比其他文件系统快得多。Reiserfs文件系统使用B*Tree存储文件,而其它文件系统使用B+Tree树。B*Tree查询速度比B+Tree要快很多。故Reiserfs文件系统在文件定位上速度非常快。其性能的优越还表现在其存储上。Reiserfs文件系统,它的数据非常高效、快速,甚至小文件硬盘输入输出。使用Reiserfs文件系统的计算机,在启动X窗口系统时,所花的时间要比在同一台机器上使用其他文件系统少很多。
       三、 自动修复能力的比较。
  Ext3和Reiserfs 文件系统都能够自动修复损坏的文件系统。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会在开机的时候检测文件系统,若有损坏的话会自动恢复。其实,其他文件系统,如Ext2 或者FAT32等文件系统也都支持这个功能。不过他们性能上有所差异。一般来说,Reiserfs 文件系统要比其他的文件系统表现要好。
  如对于Ext3 文件系统,有时候管理员不得不手工采用fsck命令来进行文件系统的修复。如当一开机系统管理员就选择单用户模式并且把这个系统放进lost+found目录。此时如果系统管理员要恢复文件系统的话,则必须要手工采用fsck文件系统修复命令。但是这个文件系统修复命令存在着一定的管理风险。如在修复过程中如果出现意外关机或者断电,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另外ext3文件系统还有一些备份的超级块。系统管理员可以尝试用备份的超级块加载 ext3 文件系统和修复 ext3 文件系统。这个操作虽然比较复杂,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非常有用。以后若有机会,笔者会详细介绍一下如何利用备份的超级块来恢复这个文件系统。
  Reiserfs 文件系统也能自动修复损坏的文件系统。但是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操作一点。这个文件系统在自动检测和修复损坏的文件系统上具有很强的功能。如修复速度上比ext3文件系统要快的多。另外Reiserfs 文件系统对于意外断电的情况也能够很好的处理。如笔者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两台同样的机器,安装了同样的Linux操作系统。只是他们所采用的文件系统不一样。但是在Ext3文件系统下,如果采用直接拔掉电源关机,然后再重新启动的话,大部分情况需要手工采用fsck 命令来恢复文件系统。但是如果采用Reiserfs 文件系统的话,则基本不用fsck命令就可以自动修复文件系统。

网友:
如果数据量不大,是不是可以先存储到一块扩展的flash芯片中,以后再导到优盘里?在flash芯片中应该比较方便定制一个可靠些的嵌入式文件系统吧

网友:
突然断电,要求在断电之前的数据都已经写到了U盘上:

WINDOWS 7,UBUNTU也做不到这一点

LZ不知道电脑要配一个UPS的马

网友(2015-06-11):
EXT3 好点~ 日志型的~ 方便恢复数据

网友:
U 盘怎么整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