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高人eezm关于AD603搭建AGC电路,手册上的AGC电路各电容怎么设置能满足1hz—10

楼主(2010-02-24):
请问各位老师,AD603手册上的AGC电路通过设置各个电容电阻的参数,可以满足通频带1——100kHz,输入信号最小幅度1mV,最大500mV,频率越大幅度愈小,输出信号2.5V,请各位帮帮忙,我自己仿真手册上电路,频率低于5k是失真很严重

网友(2011-08-10):
我也在做603,20DB以上就自激了。求高人指导

网友(2011-10-11):
AGC做低频的很难,AD603做的基本无法实现,我们做的算比较好了,最低到3K,再低就失真了,官方公布的手册电路有问题,可以在本坛帖子9楼看看我用AD603做的AGC效果: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778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AGC&bbs_id=9999